[STM32F1] 使用USB接口在STM32上实现数据传输和设备连接

楼主(2024-04-30):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在USB通信中,我们通常有两个角色:主机(Host)和设备(Device)。主机负责发起和控制通信,而设备则执行主机的命令并提供所需的功能。在STM32上,它可以同时扮演主机和设备的角色,这使得我们可以实现更灵活的USB应用。
接下来,我们需要配置STM32的USB硬件和相关的引脚。在STM32CubeIDE中,可以使用STM32CubeMX工具生成USB相关的初始化代码。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USB模式(主机模式或设备模式)、端点配置以及中断或DMA传输等设置。
在配置好USB硬件后,我们需要编写相应的代码来实现数据传输和设备连接。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在STM32上使用USB CDC(通信设备类)协议,实现虚拟串口的功能。
```c#include "usbd_cdc.h"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FS;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static void MX_USB_DEVICE_Init(void);int main(void){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while (1)  {    // 主循环代码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在这里处理外部中断事件}void MX_USB_DEVICE_Init(void){  // 初始化USB设备  hUsbDeviceFS.pUserData = 0; // 可以设置用户自定义数据  USBD_Init(&hUsbDeviceFS, &FS_Desc, DEVICE_FS);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CDC);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hUsbDeviceFS, &USBD_Interface_fops_FS);  USBD_Start(&hUsbDeviceFS);}```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首先初始化了STM32的硬件(通过SystemClock_Config和MX_GPIO_Init函数),然后调用MX_USB_DEVICE_Init函数初始化USB设备。这里我们使用了USBD_CDC类和相关的接口函数来实现虚拟串口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的USB类或自定义USB协议。
此外,还需要注意,在MX_USB_DEVICE_Init函数中,我们可以通过设置hUsbDeviceFS.pUserData来传递自定义数据。这可以用于在应用程序中与USB设备进行交互。
当硬件和代码配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USB接口进行数据传输和设备连接了。在PC端,我们可以使用终端工具(如Tera Term、Putty等)或自定义的应用程序与STM32进行通信。而在STM32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API函数与USB设备进行交互,例如发送和接收数据。
总结起来,本文介绍了如何在STM32上使用USB接口实现数据传输和设备连接的方法。我们通过配置STM32的USB硬件和编写相应代码,可以轻松地实现USB功能,进而与PC或其他USB设备进行通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加灵活和功能丰富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A(2024-08-31):
USB 主机模式用于与其他 USB 设备通信,而 USB 设备模式用于与 USB 主机通信。

网友B(2025-04-03):
这篇介绍挺详细的,我之前用 STM32F1 做 USB CDC 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有时候 PC 识别不到设备,你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C:
我记得 STM32F1 只有 USB FS(全速)接口,如果要用 HS(高速)的话可能就得外接 USB PHY 芯片了,你这边用的是内部还是外部 PHY?

网友D:
代码里初始化 USB 设备的时候,hUsbDeviceFS.pUserData = 0; 这个是必须的吗?如果不设置会影响数据传输吗?

网友E:
你这个代码是裸机跑的吗?如果是 RTOS 环境下,有没有遇到 USB 断连或者数据丢失的问题?

网友F:
我在 F1 上用 USB MSC(大容量存储)模式的时候,发现有时候 PC 识别 U 盘会失败,不知道 CDC 模式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G:
这个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 里的 USBD_Interface_fops_FS 具体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用来处理 PC 端发送的数据?

网友H:
你试过在这个基础上加 HID(人机接口设备)协议吗?如果能 CDC + HID 组合用,感觉可以做个带调试功能的键盘设备。

网友I:
你在 PC 端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我用 PuTTY 连接 STM32F1 的 USB CDC 发现有时候收不到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问题。

网友J:
如果要让 STM32 作为 USB 主机,比如去连接一个 USB U 盘或者鼠标,你觉得 STM32F1 能胜任吗?还是得换 STM32F4 这种带 OTG 的芯片?

网友K:
你在 Windows 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是标准的 USB 串口设备吗?有没有需要装额外的驱动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