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虚拟串口和串口1可以同时发送吗

楼主(2024-04-30):
首先打开官方demo我们开始进行移植,第一步复制我们可用的文件,操作如下:
Projects\Virtual_COM_Port文件夹下,复制红线部分
图1
图2
我为了方便演示统放在usb/src文件夹下:
图3
现在复制USB的库文件,这些文件不需要我们修改:
图4
上图中的文件统一放在usb/lib文件夹下:
图5

         好了现在所需要的文件我们以复制完了。这里先讲一下DEMO程序的主要工作流程:
图6
         由上图可知,PC通过虚拟串口发送数据到STM32 usb口,STM32再通过usart1发送数据到PC串口。我们做项目时,只用USB虚拟串口即可。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串口发送部分删除。把USB做为一个COM口来使用。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个USB口呢?demo中是把USB发送数据做了一个缓存,先把要发送的数据存入缓存中,然后由USB自动发送出去。而接收部分是直接通过串口透传。我们在应用时就需要用到两个FIFO,1是发送,这个和demo方式是样;2是接收,接收也做一个缓存,我们通过查询来判断是否收到新数据。这下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使用两个FIFO了。 我这里有写好的FIFO库函数可直接使用Queue.c文件。
         现在开始修改:
1,stm32_it.c 更名为usb_it.c删除无用代码,只保留usb中断函数,和唤醒函数。代码如下:
代码1

1 /* Includes ------------------------------------------------------------------*/ 2 #include "hw_config.h" 3 #include "usb_lib.h" 4 #include "usb_istr.h" 5  6  7 /******************************************************************************* 8 * Function Name  : USB_IRQHandler 9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Low Priority interrupts10 *                  requests.11 * Input          : None12 * Output         : None13 * Return         : None14 *******************************************************************************/15 #if defined(STM32L1XX_MD) || defined(STM32L1XX_HD)|| defined(STM32L1XX_MD_PLUS)|| defined (STM32F37X)16 void USB_LP_IRQHandler(void)17 #else18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19 #endif20 {21   USB_Istr();22 }23 24 /*******************************************************************************25 * Function Name  : USB_FS_WKUP_IRQHandler26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WakeUp interrupt request.27 * Input          : None28 * Output         : None29 * Return         : None30 *******************************************************************************/31 32 #if defined(STM32L1XX_MD) || defined(STM32L1XX_HD)|| defined(STM32L1XX_MD_PLUS)33 void USB_FS_WKUP_IRQHandler(void)34 #else35 void USBWakeUp_IRQHandler(void)36 #endif37 {3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8);39 }

2,修改代码hw_config.c删除无用代码,新建立2组,读FIFO和写FIFO的函数。后面会用到。
代码如下:
代码2

  1 /* Includes ------------------------------------------------------------------*/  2   3 #include "usb_lib.h"  4 #include "usb_prop.h"  5 #include "usb_desc.h"  6 #include "hw_config.h"  7 #include "usb_pwr.h"  8 #include "Queue.h"  9  10  11 /* Private typedef -----------------------------------------------------------*/ 12 /* Private define ------------------------------------------------------------*/ 13 /* Private macro -------------------------------------------------------------*/ 14 /* Private variables ---------------------------------------------------------*/ 15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16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17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18  19  20 #define USB_COM_RX_BUF_SIZE         (1024 + 256) 21 #define USB_COM_TX_BUF_SIZE         (1024 + 256) 22  23 static QUEUE8_t m_QueueUsbComRx         = {0}; 24 static QUEUE8_t m_QueueUsbComTx         = {0}; 25 static uint8_t  m_UsbComRxBuf[USB_COM_RX_BUF_SIZE]      = {0};      26 static uint8_t  m_UsbComTxBuf[USB_COM_TX_BUF_SIZE]      = {0};    27  28 static void IntToUnicode (uint32_t value , uint8_t *pbuf , uint8_t len); 29 /* Extern variables ----------------------------------------------------------*/ 30  31 extern LINE_CODING linecoding; 32  33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34 /* Private functions ---------------------------------------------------------*/ 35 /******************************************************************************* 36 * Function Name  : Set_System 37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Main system clocks & power 38 * Input          : None. 39 * Return         : None. 40 *******************************************************************************/ 41 void Set_System(void) 42 { 4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44  45   QUEUE_PacketCreate(&m_QueueUsbComRx, m_UsbComRxBuf, sizeof(m_UsbComRxBuf)); 46   QUEUE_PacketCreate(&m_QueueUsbComTx, m_UsbComTxBuf, sizeof(m_UsbComTxBuf)); 47    48   /* Enable USB_DISCONNECT GPIO clock */ 49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ENABLE); 50  51   /* Configure USB pull-up pin */ 5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B_DISCONNECT_PIN; 5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55   GPIO_Init(USB_DISCONNECT, &GPIO_InitStructure); 56    57   /* Configure the EXTI line 18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the USB IP */ 5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8); 5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8;  6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6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62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63  64    65 } 66  67 /******************************************************************************* 68 * Function Name  : Set_USBClock 69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USB Clock input (48MHz) 70 * Input          : None. 71 * Return         : None. 72 *******************************************************************************/ 73 void Set_USBClock(void) 74 { 75   /* Select USBCLK source */ 76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77    78   /* Enable the USB clock */ 79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B, ENABLE); 80 } 81  82 /******************************************************************************* 83 * Function Name  : Enter_LowPowerMode 84 * Description    : Power-off system clocks and power while entering suspend mode 85 * Input          : None. 86 * Return         : None. 87 *******************************************************************************/ 88 void Enter_LowPowerMode(void) 89 { 90   /* Set the device state to suspend */ 91   bDeviceState = SUSPENDED; 92 } 93  94 /******************************************************************************* 95 * Function Name  : Leave_LowPowerMode 96 * Description    : Restores system clocks and power while exiting suspend mode 97 * Input          : None. 98 * Return         : None. 99 *******************************************************************************/100 void Leave_LowPowerMode(void)101 {102   DEVICE_INFO *pInfo = &Device_Info;103 104   /* Set the device state to the correct state */105   if (pInfo->Current_Configuration != 0)106   {107     /* Device configured */108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109   }110   else111   {112     bDeviceState = ATTACHED;113   }114   /*Enable SystemCoreClock*/115 //  SystemInit();116 }117 118 /*******************************************************************************119 * Function Name  : USB_Interrupts_Config120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USB interrupts121 * Input          : None.122 * Return         : None.123 *******************************************************************************/124 void USB_Interrupts_Config(void)125 {126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127 128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129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13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13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13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133   134     /* Enable the USB Wake-up interrupt */13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WakeUp_IRQn;13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137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138 }139 140 /*******************************************************************************141 * Function Name  : USB_Cable_Config142 * Description    : Software Connection/Disconnection of USB Cable143 * Input          : None.144 * Return         : Status145 *******************************************************************************/146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147 {148   if (NewState == DISABLE)149   {150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151   }152   else153   {154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155   }156 }157 158 /*******************************************************************************159 * Function Name : void USB_Config(void)160 * Description   : USB系统初始化161 * Input         : 162 * Output        : 163 * Other         : 164 * Date          : 2014.11.28165 *******************************************************************************/166 void USB_Config(void)167 {168     Set_System();169 170     Set_USBClock();171 172     USB_Interrupts_Config();173 174     USB_Init();175 }176 177 /*******************************************************************************178 * Function Name : uint32_t USB_RxRead(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buffterSize)179 * Description   : 从USB接收缓存中读数据180 * Input         : 181 * Output        : 182 * Other         : 183 * Date          : 2014.11.28184 *******************************************************************************/185 uint32_t USB_RxRead(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buffterSize)186 {187     return QUEUE_PacketOut(&m_QueueUsbComRx, buffter, buffterSize);188 }189 /*******************************************************************************190 * Function Name : uint32_t USB_RxWrite(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writeLen)191 * Description   : 写数据到USB接收缓存中192 * Input         : 193 * Output        : 194 * Other         : 195 * Date          : 2014.11.28196 *******************************************************************************/197 uint32_t USB_RxWrite(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writeLen)198 {199     return QUEUE_PacketIn(&m_QueueUsbComRx, buffter, writeLen);200 }201 /*******************************************************************************202 * Function Name : uint32_t USB_TxRead(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buffterSize)203 * Description   : 从USB发送缓存中读数据204 * Input         : 205 * Output        : 206 * Other         : 207 * Date          : 2014.11.28208 *******************************************************************************/209 uint32_t USB_TxRead(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buffterSize)210 {211     return QUEUE_PacketOut(&m_QueueUsbComTx, buffter, buffterSize);;212 }213 /*******************************************************************************214 * Function Name : uint32_t USB_TxWrite(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writeLen)215 * Description   : 写数据到USB发送缓存中216 * Input         : 217 * Output        : 218 * Other         : 219 * Date          : 2014.11.28220 *******************************************************************************/221 uint32_t USB_TxWrite(uint8_t *buffter, uint32_t writeLen)222 {223     return QUEUE_PacketIn(&m_QueueUsbComTx, buffter, writeLen);224 }225 226 227 228 /*******************************************************************************229 * Function Name  : Get_SerialNum.230 * Description    : Cre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231 * Input          : None.232 * Output         : None.233 * Return         : None.234 *******************************************************************************/235 void Get_SerialNum(void)236 {237   uint32_t Device_Serial0, Device_Serial1, Device_Serial2;238 239   Device_Serial0 = *(uint32_t*)ID1;240   Device_Serial1 = *(uint32_t*)ID2;241   Device_Serial2 = *(uint32_t*)ID3;  242 243   Device_Serial0 += Device_Serial2;244 245   if (Device_Serial0 != 0)246   {247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0, &Virtual_Com_Port_StringSerial[2] , 8);248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1, &Virtual_Com_Port_StringSerial[18], 4);249   }250 }251 252 /*******************************************************************************253 * Function Name  : HexToChar.254 * Description    : Convert Hex 32Bits value into char.255 * Input          : None.256 * Output         : None.257 * Return         : None.258 *******************************************************************************/259 static void IntToUnicode (uint32_t value , uint8_t *pbuf , uint8_t len)260 {261   uint8_t idx = 0;262   263   for( idx = 0 ; idx < len ; idx ++)264   {265     if( ((value >> 28)) < 0xA )266     {267       pbuf[ 2* idx] = (value >> 28) + '0';268     }269     else270     {271       pbuf[2* idx] = (value >> 28) + 'A' - 10; 272     }273     274     value = value << 4;275     276     pbuf[ 2* idx + 1] = 0;277   }278 }279 280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这里要讲一下为什么要屏蔽SystemInit(),因为demo只运行虚拟串口功能,在USB未插入的情况下,是进入低功耗状态,插入时从低功耗状态退出后会调用此函数。当然我们在项目中一般不会这样,系统是否运行和插USB接口没有联系。所以我在下文中把进入低功耗代码屏蔽了,自然也就不用唤醒代码了。
图7
关于USB口使能控制引脚,需要根据开发板的引脚定义来修改宏定义platform_config.h文件中,笔者使用的是神舟3号开发板,控制信号刚好和demo相反,所以修改hw_config.c代码如下:
代码3

1 /******************************************************************************* 2 * Function Name  : USB_Cable_Config 3 * Description    : Software Connection/Disconnection of USB Cable 4 * Input          : None. 5 * Return         : Status 6 *******************************************************************************/ 7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8 { 9   if (NewState == DISABLE)10   {11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12   }13   else14   {15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16   }17 }

3,现在修改USB 回调函数中的代码usb_endp.c文件。使用下文代码替换:
代码4

  1 /* Includes ------------------------------------------------------------------*/  2 #include "usb_lib.h"  3 #include "usb_desc.h"  4 #include "usb_mem.h"  5 #include "hw_config.h"  6 #include "usb_istr.h"  7 #include "usb_pwr.h"  8   9 /* Private typedef -----------------------------------------------------------*/ 10 /* Private define ------------------------------------------------------------*/ 11  12 /* Interval between sending IN packets in frame number (1 frame = 1ms) */ 13 #define VCOMPORT_IN_FRAME_INTERVAL             5 14  15 /* Private macro -------------------------------------------------------------*/ 16 /* Private variables ---------------------------------------------------------*/ 17 static uint8_t txBuffter[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0}; 18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x** = 0; 19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FrameCount = 0; 20  21  22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23 /* Private functions ---------------------------------------------------------*/ 24  25 /******************************************************************************* 26 * Function Name  : EP1_IN_Callback 27 * Description    : 28 * Input          : None. 29 * Output         : None. 30 * Return         : None. 31 *******************************************************************************/ 32 void EP1_IN_Callback (void) 33 { 34     uint16_t len = 0; 35      36     if (1 == tx**) 37     { 38         len = USB_TxRead(txBuffter, sizeof(txBuffter)); 39  40         if (len > 0) 41         { 42             UserToPMABufferCopy(txBuffter, ENDP1_TXADDR, len); 43             SetEPTxCount(ENDP1, len); 44             SetEPTxValid(ENDP1);  45             FrameCount = 0; 46         } 47         else 48         { 49             tx** = 0; 50         } 51     } 52 } 53  54 /******************************************************************************* 55 * Function Name  : EP3_OUT_Callback 56 * Description    : 57 * Input          : None. 58 * Output         : None. 59 * Return         : None. 60 *******************************************************************************/ 61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 62 { 63   static uint8_t buffter[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0}; 64  65   uint16_t USB_Rx_Cnt; 66    67   /* Get the received data buffer and update the counter */ 68   USB_Rx_Cnt = USB_SIL_Read(EP3_OUT, buffter); 69    70   /* USB data will be immediately processed, this allow next USB traffic being  71   NAKed till the end of the USART Xfer */ 72   USB_RxWrite(buffter, USB_Rx_Cnt); 73  74   /* Enable the receive of data on EP3 */ 75   SetEPRxValid(ENDP3); 76  77 } 78  79  80 /******************************************************************************* 81 * Function Name  : SOF_Callback / INTR_SOFINTR_Callback 82 * Description    : 83 * Input          : None. 84 * Output         : None. 85 * Return         : None. 86 *******************************************************************************/ 87 void SOF_Callback(void) 88 { 89     uint16_t len = 0; 90  91     if(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92     { 93         if (0 == tx**) 94         { 95             if (FrameCount++ == VCOMPORT_IN_FRAME_INTERVAL) 96             { 97                 /* Reset the frame counter */ 98                 FrameCount = 0; 99 100                 /* Check the data to be sent through IN pipe */101                 len = USB_TxRead(txBuffter, sizeof(txBuffter));102 103                 if (len > 0)104                 {105                     UserToPMABufferCopy(txBuffter, ENDP1_TXADDR, len);106                     SetEPTxCount(ENDP1, len);107                     SetEPTxValid(ENDP1);108 109                     tx** = 1;110                 }111             }112         }113     }  114 }115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这里讲下大概意思,函数EP3_OUT_Callback是在USB口收到数据后,将数据存入FIFO中。
函数SOF_Callback定时查询用户是否有要发送的数据,如果有则进行发送,在发送完成后会触发发送中断EP1_IN_Callback函数,如果发送完毕就不调用SetEPTxValid(ENDP1)函数,发送完成后就不会再触发EP1_IN_Callback函数。
4,修改usb_pwr.c在前文中说到:不让系统进入休眠状态,这里屏蔽185行 __WFI();
5,修改usb_prop.c屏蔽COM初始化代码。137行USART_Config_Default(); 237行USART_Config();
6,修改usb_desc.c 这里修改需要参考一些USB专业的书籍,推荐全圈圈的书,讲的通俗易懂。关于本程序的驱动,笔者在win7下测试可以自动安装,如果无法自动安装可使用文章开始的链接中的驱动程序。本文件如果修改需谨慎,其中pid,vid是制造商ID和产品编号,如果修改了那驱动也要对应修改,官方驱动就无法自动进行安装了。
到这里移植就差不多完成了,下面进行测试。由于USB虚拟串口不受波特率限制,所以笔者进行过50k/s的压力测试,运行半小时未丢1个字节。

网友A(2024-09-03):
我觉得真正的并发是不太能实现的

网友B:
STM32F0系列支持多种开发环境,包括IAR Embedded Workbench和Keil MDK等主流嵌入式开发IDE,为开发者提供灵活的选择

网友C:
最多可以使用多少个虚拟串口同时工作呢

网友D:
如何设置可以让他们同时发送数据呢

网友E:
USB虚拟串口和串口1可以同时发送

网友F:
虽然它们的电气特性和通信协议有所不同,但是在现代MCU和操作系统的支持下,它们可以并行工作,实现同时发送数据

网友G(2024-12-31):
USB虚拟串口和串口1可以在同一时刻并行工作,可以同时发送数据。

网友H:
仿真时的虚拟么

网友I:
有点乱看着蒙圈

网友J:
其实理论上也不是一起发送的有一个极端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