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USART如何不使用IDLE中断接收多个数据

楼主(2024-04-30):
IDLE接收会有时延,想要及时接收数据,数据长度已知,如何接收多个

网友A:
用接受中断或者DMA传输。

网友B:
使用接收DMA,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快的了

网友C:
如果数据长度已知的话,用DMA最高效。

网友D(2024-08-31):
USART的DMA接收模式允许你将数据直接从USART接收寄存器传输到内存缓冲区。

网友E:
在不使用IDLE中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轮询(Polling)的方式来接收多个数据。

网友F:
不断查询 USART 接收数据寄存器是否有新的数据到达。如果有数据,则读取并存储起来,然后继续查询下一个数据。

网友G:
使用了一个接收缓冲区RxBuffer和一个索引RxIndex来接收和存储数据。每当接收到一个新数据时,中断服务函数USART_IRQHandler会被调用,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并更新索引。

网友H:
配置DMA通道以从USART接收数据并将其传输到内存中的缓冲区。
DMA可以在后台自动进行数据传输,从而释放CPU资源。
当DMA传输完成时,可以触发一个中断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这种方法适用于需要连续接收大量数据的场景。

网友I:
DMA技术允许数据直接在内存和USART外设之间传输

网友J:
轮询方**占用CPU时间,并且可能不是实时系统中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K:
轮询模式简单直接

网友:
这种方式简单直接,但会占用较多的 CPU 资源,尤其是在数据量较大或需要实时处理其他任务时,可能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L:
使用DMA传输是实现USART不使用IDLE中断接收多个数据的有效方法。

网友M:
应用程序对实时性有较高要求,或者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那么使用中断驱动的方法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N:
当USART接收到数据时,会产生RXNE中断

网友O:
可以使用轮询的方式,不断检查USART的接收完成标志

网友P:
某些单片机和微控制器支持DMA功能,允许外设(如USART)直接与内存进行数据传输,而无需CPU干预。

网友Q:
IDLE中断通常用于检测USART空闲状态,即接收缓冲器已准备好接收新数据。

网友R:
配置一个定时器,使其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触发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USART的接收状态并读取数据。

网友S:
使用DMA来配合USART接收数据成为了一个高效和性能优异的方案。

网友T:
USART通信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数据传输方式。

网友U:
设置USART的RXNE中断使能位,当接收完成时,中断会被触发。

网友E:
通过定时器或软件计数器设置一个超时时间。在等待接收数据的过程中,如果超过了超时时间仍未接收到新的数据,则认为一组数据接收完成。

网友V:
一些微控制器支持USART事件位,当接收到数据时,相应的事件位会被置位。
可以在主循环中检查这些事件位,并在检测到事件时读取数据。

网友W:
USART支持硬件流控制(如RTS/CTS),可以使用它来控制数据的接收。
当接收缓冲区准备好接收新数据时,发送一个请求信号给发送端。

网友E:
轮询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

网友X:
USART通常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异步串行通信,传统的接收方式依赖于中断

网友Y:
可以通过定期检查接收缓冲器的状态来手动检测数据的到来。

网友Z:
设置DMA来自动接收USART数据时,需要配置DMA通道以从USART的RDR寄存器读取数据,并将其存储到内存中的指定位置。同时,可以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A:
在主循环中不断检查USART的接收状态寄存器。

网友AB:
主循环中可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例如打印出来或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AC:
DMA 可以在无需 CPU 干预的情况下,将数据从 USART 接收数据寄存器直接传输到指定的内存区域。当 DMA 传输完成后,可以产生中断通知 CPU 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D:
DMA 可以在无需 CPU 干预的情况下,将数据从 USART 接收数据寄存器直接传输到指定的内存区域。

网友AE:
使用dma传输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使usart在不使用空闲中断的情况下接收多个数据。

网友AF:
轮询器**消耗CPU时间,在实时系统中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AG(2024-09-30):
数据长度已知,如何接收多

网友AH:
利用dma配合usart接收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高效高性能的解决方案。

网友AI:
在主循环期间,持续检查usart接收状态寄存器。

网友AJ:
在主周期中,usart接收状态寄存器被连续检查。,

网友AK:
只有使用中断,才能达到“及时接收”吧?

网友AL:
计数器计数接受

网友AM(2024-10-30):
做超时和非空标志判断

网友AN:
在不使用空闲中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轮询接收多个数据。

网友AO:
可以通过轮询接收多个数据,而无需使用空闲中断。,

网友AP:
若要使用USART在不使用IDLE中断的情况下接收多个数据,可以采取连续读取数据寄存器的方式。在接收到第一个字节后,不断检查数据寄存器,直到读取完所有预期接收的数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