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应用笔记】STM32 无线 MCU 的 HSE 频率和启动时间的精确调谐

楼主(2024-04-30):
引言本应用笔记描述了如何使用 STM32WB 和 STM32WL 系列微控制器(以下简称 STM32 无线MCU),对用于 RF 应用的 HSE 进行调谐。此类产品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高效解决方案,其中通过使用其内部负载电容来控制振荡器精度,从而节省了外部电容的成本并减少了晶振限制。STM32 无线 MCU 采用外部振荡器高速时钟源作为 RF 时钟生成的基础。HSE 精度对于 RF 系统性能至关重要,因此对外部振荡器进行精细调谐来实现最高时钟精度。

本文档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晶体振荡器解决方案。第二部分介绍并比较了三种 HSE 频率调谐方法,即手动调谐方法、自动调谐方法和基于 STM32CubeMonitor-RF 的调谐方法(仅适用于 STM32WB系列)。以下各节描述了这些方法在 STM32WB 和 STM32WL Nucleo 板上的应用,提供了采用STM32Cube 扩展包 X-CUBE-CLKTRIM 的固件和脚本样例。其中一节专门描述了如何配置 HSE,使其启动阶段稳定可靠并针对 STM32WB 系列微控制器得到优化。本文档必须与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可从 www.st.com 下载)一起阅读。

1 HSE 振荡器
RF 系统需要高频精度才能实现最佳性能。任何时钟偏差都可能导致系统故障和/或性能下降。表 1 展示了 STM32WB 系列微控制器支持的两种 RF 协议的精度要求。有关其他协议和标准,请参阅相应的规范。

表 1.射频协议的载波精度要求
在基于 Arm®(a) Cortex®内核的 STM32 无线 MCU 中,RF 时钟由高频 VCO 提供,该 VCO 将使用外部晶体的嵌入式振荡器产生的信号作为参考。

该晶体是 RF 合成器和微控制器的 HSE(高速外部)时钟源。其标称频率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工艺变化、使用的晶体和 PCB 设计等因素。HSE 错误会直接传输到 RF 时钟,因此必须通过调整晶体端子处的负载电容进行精细调谐。

STM32 无线 MCU 具有采用内部负载电容的高效架构,使用户可对晶体频率进行微调,而无需额外的外部电容成本。

振荡器启动阶段的可靠性取决于其实际实现(相关晶体、外部组件、环境)。对于 STM32WB 系列,提出了一种调整其内部操作的方法,以便对这一阶段进行优化和巩固。较长的启动时间可提高可靠性,但会增加功耗。

1.1 晶体振荡器
图 1 展示了晶体振荡器系统的原理。振荡器由反相放大器、反馈电阻(Rf)、晶振(XTAL)和两个负载电容器(CL1 和 CL2)组成。Cs 是杂散(寄生)电容,从 MCU 引脚电容之和(OSC_IN 和OSC_OUT 之间)得出。该值可以忽略不计,无需确切掌握,因为微调和启动优化流程不依赖于该值。

图 1.晶体振荡器原理

CL负载电容
负载电容是连接到晶体振荡器的电路的端子电容。该值由外部电容器 CL1 和 CL2 以及印刷电路板和连接件(Cs)的杂散电容决定。CL 值由晶体制造商指定。为了使频率准确,振荡器电路必须向晶体显示出与调整晶体时相同的负载电容。

频率稳定性主要要求负载电容恒定。外部微调电容器 CL1和 CL2用于调整所需的 CL值,以达到晶体制造商指定的值。

以下等式给出了 CL的表达式

更多详细内容可点击附件查看

网友A:
开机时候默认的都是内部时钟工作吧,后面再执行配置代码。

网友B(2024-06-25):
内部负载电容的容值可以进行调整吗

网友C:
HSE时钟都可以给哪些模块使用呢

网友D:
任何时钟偏差都可能导致系统故障和/或性能下降

网友E:
HSE振荡器的最快的频率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F: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使用有缘晶振还是使用无缘晶振比较好呢

网友G:
这种调谐的精度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网友H:
请问什么叫做频率协调啊 是要引起共振还是其他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