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AURIX Development Stdio 安装及使用文档

楼主(2024-04-30):
英飞凌官方ADS的安装及使用文档:
Getting Started with AURIX™ Development Studio Installation and first steps (infineon.com)

一:软件下载推荐官方下载:
AURIX™ Development Studio - Infineon Technologies      (需要注册)

点击Download,安照提示进行注册并下载

楼主:
安装步骤

楼主:
默认安装依赖

楼主:
如果DAS未安装或过时,将在AURIX Development Studio期间自动安装
安装:

楼主:
启动AURIX™Development Studio之后,有必要选择一个工作空间,选择一个你要存放的文件夹:

楼主:
工程
1.创建新的工程
软件左上角File >> New >> “New AURIX_Project”

楼主:
在“New AURIX_Development Studio Project”窗口中,为新项目选择一个名称,
为了在当前选定的工作区中创建项目,应该设置“使用默认位置”复选框。

楼主:
根据芯片型号选择对应的芯片,然后点击Finish

楼主:
如图所示,成功建立新的工程。

楼主:
也可以导入英飞凌官方的project
步骤如下:

楼主:
选择一个你想导入的project:

楼主:
在调试之前,有必要构建项目。按下“构建活动项目”图标,当构建完成时,检查没有编译错误。

然后就可以连接硬件进行调试。

楼主:
调试
为了flash和调试代码,按“调试活动项目”图标,选择调试器,然后按“调试配置”窗口上的“调试”按钮

楼主:
若出现以下情况,则更改Debugger。

当使用TASKING C/ c++调试器时:
当被问到(3)时切换视角并按“恢复”(4)来运行代码
在运行时,代码可以通过“暂停”按钮停止(5)
若要终止调试会话,请按“终止”按钮(6)
此外,在调试透视图中,还可以通过按钮“步进”(7)、“步进”(8)和“步进返回”(9)以单个或多个步骤运行代码

楼主:
选择winIDEA作为调试器:
双击“winIDEA调试器”创建配置(1)
—选择配置(2)
-按调试键(3)

楼主:
串行监视器
在AURIX™内部的调试透视图中,串行监视器在默认情况下(1)是打开的
开发工作室,也可以从终端图标手动打开(3)

串口监视器必须配置如下参数(2-3),以使单板与PC通信:
-串口编号
-速度(波特率)
-数据大小
—奇偶校验
-停止位

楼主:
:附加资料
所有从英飞凌导入的示例都带有一个教程,解释了所需的HW/SW设置,代码以及如何运行和测试示例
教程可从AURIX™Development Studio中通过Ctrl +单击链接(1)访问
Cpu0_Main.c文件

楼主:
从相同的Cpu0_Main.c文件中,可以下载示例中使用的特定设备的英飞凌低级别驱动程序文档(2)

楼主:
提示:示例教程和iLLD文档都可以通过右键单击项目名称并按“打开文档”工具打开(3)

楼主:
创建一个新的AURIX  Development Studio Library Project

楼主:
展开“Infineon”文件夹,选择“New AURIX Library Project”,然后按“Next”

楼主:
给工程一个合法的名字

楼主:
然后选择芯片后Finish即可:

楼主:
快捷键
1、修改快捷键的命令
window->preference->General->Keys
修改自定义的快捷键,如下图所示

楼主:
单行或者多行注释
单行注释:只需要将光标放到要注释的行,按快捷键Ctrl+/ 完成注释,再次按Ctrl+/取消注释
多行注释:用鼠标拖选要注释的行,按Ctrl+/, 在次按取消注释。多行注释还有个快捷键是Ctrl+shift+/,注释效果如下所示,该种注释方法再次按快捷键无法撤销,要种Ctrl+z。

3、撤销这一步操作 Ctrl+Z, 恢复这一步操作Ctrl+Y
4、跳转到变量的定义处:Ctrl+鼠标左键,点击变量
5、文本放大缩小:ZOOM+IN,缩小ZOOM+OUT,或者在Windows->Editor找到这两个选项
6、跳转到函数定义处:将鼠标放到函数名上,按F3
7、将某一行或者某几行内容上移或者下移,向上移动 Alt +↑ ,向下移动Alt+↓
8、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Alt+/
9、Ctril+Shift+O 自动引入所需要得包

楼主:
用GPIO点亮一个LED灯
按键按下,led亮,放开则灭,相关代码如下:

#include "Ifx_Types.h"
#include "IfxCpu.h"
#include "IfxScuWdt.h"
#include "GPIO_LED_Button.h"

#define LED          &MODULE_P20,9
#define BUTTON  &MODULE_P22,0
void init_GPIOs(void)
{
    IfxPort_setPinMode(LED, IfxPort_Mode_outputPushPullGeneral);
    IfxPort_setPinMode(BUTTON, IfxPort_Mode_inputPullUp);
}
void control_LED(void)
{

    if(IfxPort_getPinState(BUTTON) == 0)
    {

        IfxPort_setPinState(LED, IfxPort_State_low);
    }
    else
    {
        IfxPort_setPinState(LED, IfxPort_State_high);
    }
}
IFX_ALIGN(4) IfxCpu_syncEvent g_cpuSyncEvent = 0;

void core0_main(void)
{
    IfxCpu_enableInterrupts();

    IfxScuWdt_disableCpuWatchdog(IfxScuWdt_getCpuWatchdogPassword());
    IfxScuWdt_disableSafetyWatchdog(IfxScuWdt_getSafetyWatchdogPassword());

    IfxCpu_emitEvent(&g_cpuSyncEvent);
    IfxCpu_waitEvent(&g_cpuSyncEvent, 1);

    init_GPIOs();

    while(1)
    {
        control_LED();
    }

}

楼主:
效果图如下:

网友A:
AURIX Development Stdio安装指南:简单步骤,易于使用。下载并安装软件,配置环境变量,开始开发。使用文档全面详细。

网友B:
适合新手从0开始进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