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G0001 主频与 Flash 时延( Latency)问题

楼主(2024-04-30):
不考虑效率问题,是否可以上电后就设置 Flash 时延( Latency) 开启预取缓冲区 PRFTBE 置位,以及LATENCY为001 1个等待状态,即使频率设置 16M或者 24M等等,
低频率下也设置 Flash 1个等待周期,这样使用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要看芯片手册描述,是否支持这样操作。

网友B:
这个问题要看芯片是否支持了

网友C:
如果你在低频率(如16MHz或24MHz)下仍然设置Flash为1个等待周期(LATENCY为001),并且开启Prefetch Buffer(PRFTBE置位),这本身在硬件上通常是可行的,但可能会导致性能浪费

网友D:
额外的等待周期可能会导致CPU保持活动状态更长时间,从而增加能耗。

网友E:
可能会导致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