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模拟量和数字量

楼主(2024-04-30):
(1)模拟的就是连续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时间、电压、高度等都是模拟的(连续分布的,划分的话可以无限的更小划分)。模拟量反映在数学里面就是无限小数位(从0到1之间有无数个数)
(2)数字的就是离散的,离线的就是不连续的。这种离散处理实际上是从数学上对现实中的模拟量的一种有限精度的描述。数字化就是离散化,就是把连续分布的模拟量按照一定精度进行取点(采样)变成有限多个不连续分布的数字值,就叫数字量。
(3)数字化的意义就在于可以用(离散)数学来简化描述模拟量,这东西是计算机技术的基础。
(4)计算机处理参量的时候都是数字化的,计算机需要数字化的值来参与运算。如果系统输入参数中有模拟量,就需要外加AD转换器将模拟量转成数字量再给计算机。

网友A:
模拟量和数字量是工程、电子学和自动化领域中常见的两种信号形式,它们在表示方式、处理方法和应用场景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模拟量
定义:模拟量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其值可以是区间内的任意数值。例如,温度、压力、声音的强度、电压和电流等,这些量在时间和数值上都是连续的。

特点:

连续性:模拟信号的值可以是连续的,没有固定的台阶或间隔。
传输方式:模拟信号直接反映了物理量的变化,通过电信号的幅度、频率或相位等物理属性来携带信息。
应用:常用于传感器测量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如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与温度呈线性关系。
数字量
定义:数字量是离散的信号,只能取一系列特定的、不连续的值。最常见的形式是二进制数字,如0和1,这些值代表确定的状态或信息。

特点:

离散性:数字信号的值是分立的,通常以二进制的形式出现。
传输方式:数字信号通过高低电平(或特定的脉冲序列)来表示信息,易于在数字电路中处理和传输,且抗干扰能力强。
应用:广泛应用于数据处理、通信、控制和存储领域,如计算机数据、数字通信信号、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的输入输出等。
转换
在实际应用中,模拟量和数字量经常需要互相转换:

模数转换(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于计算机处理。
数模转换(DAC,Digital-to-Analog Conversion):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用于驱动某些需要连续变化信号的设备,如音频放大器、电机控制等。
理解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区别对于设计电子系统、自动化控制和信号处理至关重要。

网友B:
数字是离散的这个定义不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