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的主要相关概念

楼主(2024-04-30):
量程(模拟量输入范围)
(1)AD转换器是一个电子器件,所以他只能输入电压信号。其他种类的模拟信号要先经过传感器(Sensor)的转换变成模拟的电压信号然后才能给AD。
(2)AD输入端的模拟电压要求有一个范围,一般是0~3.3V或0~5V或者是0~12V等等。模拟电压的范围是AD芯片本身的一个参数。实际工作时给AD的电压信号不能超过这个电压范围。

精度(分辨率resolution)
(1)AD转换输出的数字值是有一定的位数的(譬如说10位,意思就是输出的数字值是用10个二进制位来表示的,这种就叫10位AD)。这个位数就表示了转换精度。
(2)10位AD就相当于把整个范围分成了1024个格子,每个格子之间的间隔就是电压的表示精度。加入AD芯片的量程是0~3.3V,则每个格子代表的电压值是3.3V/1024=0.0032265V。如果此时AD转换后得到的数字量是447,则这个数字量代表的模拟值是:447×0.0032265V=1.44V。
(3)AD的位数越多,则每个格子表示的电压值越小,将来算出来的模拟电压值就越精确。
(4)AD的模拟量程一样的情况下,AD精度位数越多精度越高,测出来的值越准。但是如果AD的量程不一样。譬如2个AD,A的量程是0~50V,B的量程是0~0.5V,A是12位的,B是10位的,可能B的精度比A的还要高。(A的精度:50/1024=0.04883,B的精度:0.5/4096=0.000122)

转换速率(MSPS与conventor clock的不同)
(1)首先要明白:AD芯片进行AD转换是要耗费时间的。这个时间需要多久,不同的芯片是不一样的,同一颗芯片在配置不一样(譬如说精度配置为10位时时间比精度配置为12位时要小,譬如说有些AD可以配转换时钟,时钟频率高则转换时间短)时转换时间也不一样。
(2)详细的需要时间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一般数据手册中描述转换速率用的单位是MSPS(第一个M是兆,S是sample,就是采样;PS就是per second,总的意思就是兆样本每秒,每秒种转出来多少M个数字值)
(3)AD工作都需要一个时钟,这个时钟有一个范围,我们实际给他配置时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就可以了。AD转换是在这个时钟下进行的,时钟的频率控制着AD转换的速率。注意:时钟频率和MSPS不是一回事,只是成正比不是完全相等。譬如S5PV210中的AD转换器,MSPS = 时钟频率/5

通道数
(1)AD芯片有多少路analog input通道,代表了将来可以同时进行多少路模拟信号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