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DC和(电阻式)触摸屏的关系

楼主(2024-04-30):
(1)ADC在210的数据手册的Section10.7
(2)电阻式触摸屏本身工作时依赖于AD转换,所以在210的SoC中电阻触摸屏接口本身和ADC接口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电阻触摸屏接口使用了(复用了)ADC的接口。

ADC的工作时钟框图

(1)ADCCLK是ADC控制器工作的时钟,也就是1.13.2.3节中讲到的conventor clock。从时钟框图可以看出,它是PCLK(当然是PCLK_PSYS)经过了一次分频后得到的。所以将来初始化ADC控制器时一定有一个步骤是初始化这里的分频器。

网友A:
每个外设都有要求的工作频率,而时钟源又是来自于系统时钟,所以肯定是需要配置的。

网友B:
ADC来测量电阻触摸屏得阻值从而实现触摸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