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210的10个ADC通道(注意ADC引脚和GPIO的区别)

楼主(2024-04-30):
dc, IO, GPIO, ADC, AD

(1)210一共支持10个ADC通道,分别叫AIN[0]~AIN[9]。理论上可以同时做10路AD转换。
(2)SoC的引脚至少分2种:digit数字引脚和analog模拟引脚。我们以前接触的GPIO都属于数字引脚,ADC channel通道引脚属于模拟引脚。数字引脚和模拟引脚一般是不能混用的。

ADC控制器的主要寄存器
TSADCCON0
TSDATX0  TSDATY0        转出来的AD值存在这里,我们读也是读这里
CLRINTADC0                清中断
ADCMUX                    选择当前正在操作的AD通道
(1)等待触摸屏转换完毕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检查标志位,第二种是中断。第一种方式下我们先开启一次转换然后循环不停检查标志位直到标志位为1表明已经转换完可以去读了;第二种方式下就是设置好中断,写好中断isr来读取AD转换数据。然后开启中断后CPU就不用管了,等AD转换完成后会生成一个中断信号给CPU,就会进入中断处理流程。第一种方法是同步的,第二种方式是异步的。
(2)AD转换都是需要反复进行的,那么转完一次一般要立即开启下一次转换,所以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在一次转完时自动开启下一次。这个机制就叫start by read,这个机制的工作方法是:当我们读取本次AD转换的AD值后,硬件自动开启下一次AD转换。

AD转换的编程实践1
AD控制器初始化
循环进行AD采样

AD转换的编程实践2
编译运行调试
start by read模式介绍
(1)应用方法:开启start by read模式,第一次先读一次丢掉,这次读就能开启下一次AD转换,然后以后就可以不停的读取AD值了。

DAC的应用简介

网友A:
10路ADC通道对应的是一个ADC外设。

网友B:
只能顺序采样,因为是同一个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