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AURIX Development Studio 使用

楼主(2024-04-30):
导入工程选择工作空间(不要有中文路径)

导入工程

选择file-import–导入工程

编译工程

选择工程-右击clean Project

选择set active project 激活工程

楼主:
右击–Build Project

完成编译

楼主:
编译工程
3.1、选择工程-右击clean Project

3.2、选择set active project 激活工程

3.3、右击–Build Project

3.4、完成编译

楼主:
将程序烧入MCU
4.1、使用DAP Miniwiggler连接MCU,如下图:

楼主:
4.2、打开设备管理器,看是否自动识别并安装驱动,如下图成功识别;

楼主:
4.3、如果出现在其它设备,且带⚠号,得手动安装驱动;

楼主:
4.4、手动更新驱动

楼主:
4.5、在program files \DAS目录下

楼主:
4.6、编译并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