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c语言禁止优化某段代码

楼主(2024-04-30):
在编写C语言程序后,经常需要对源码进行优化,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下面简述几个常用的优化技巧以供大家参考:

1.C于代码在程序中的优化

现在的C编译器会自动对代码进行优化,但这些优化是对执行速度和代码长度的平衡。如果要获得更小且执行效率更高的代码,需要程序员手工对代码进行优化。

楼主:
.变量类型的定义

不同的数据类型所生成的机器代码长度相差很多,变量类型选取的范围越小运行速度越快,占用的内存越少。能够使用char(字符型)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double)变量。

相同类型的数据类型,有无符号对机器代码长度也有影响。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需要合理的选用数据类型。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楼主:
提高循环语言的效率

在 C 语言中循环语句使用频繁,提高循环体效率的基本办法就是降低循环体的复杂性。在多重循环中,应将最长的循环放在最内层,最短的循环放在最外层。这样可以减少 CPU跨切循环的次数。如例 1-1 的效率比 1-2 的效率要高:

int i,j;

for (i = 0; i < 10; i++)

{
for (j = 0; j < 20; j++)

{
... ...

}

} // 例子 1-1

for (j = 0; j < 20; j++)

{
for (i = 0; i < 10; i++)

{
... ...

}

} // 例子 1-2

楼主:
采用数学方法优化程序

数学是计算机之母,没有数学的依据和基础,就没有计算机的发展,所以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采用一些数学算**对程序的执行效率有数量级的提高。有时候这个问题常常被大家忽略, 对于没有经验的程序员来说更是如此。例如:求 1到100的自然数和sum = 100*(100+1)/2; 数学公式. (n +1)*n/2。

优化算法和数据结构对提高代码的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时候时间效率和空间效率是对立的,此时应分析哪个更重要,做出适当的折中。另外,在进行优化的时候不要片面的追求紧凑的代码,因为紧凑的代码并不能产生高效率的机器码。

当然代码优化的方法还有很多,这里只是简单列举几个例子,希望能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A:
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optimize("O0")))来指定。这是一个GCC编译器的特性,可以用来控制特定函数的优化级别。

网友B:
编译器的优化通常是为了提高程序的性能和减小代码的大小,如果你禁用了优化,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得更慢,占用更多的内存。

网友C:
禁止优化可能会导致代码运行速度变慢

网友D:
可以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禁止编译器优化某段代码。

网友E:
某些编译器(如GCC或Clang)允许你使用特定的属性或编译器指令来影响优化。例如,GCC中的__attribute__((optimize("no-optimization")))可以尝试阻止对某个函数进行优化,但这不是标准C语言的一部分,且并非所有编译器都支持。

网友F:
可以考虑直接编写汇编代码。

网友G:
编写清晰、简洁且易于理解的代码通常更容易被编译器优化。避免使用复杂的控制流结构、不必要的全局变量和复杂的函数调用。

网友H:
一般采用编译器默认优化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I:
在大多数情况下,让编译器进行优化会得到更好的性能。只有在特定的、需要对代码进行精细控制的场合,才需要使用这样的技术。

网友J:
大多数编译器都提供选项来控制优化级别。例如,在GCC中,可以使用-O0选项来关闭所有优化。

网友K:
通常情况下,你不需要手动禁止优化,因为编译器会根据你的编译选项和代码上下文来做出决定。

网友L:
你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noinline))来禁止编译器将函数内联,或者使用__attribute__((optimize("O0")))来完全禁止优化。

网友M:
,禁止优化可能会导致代码运行得更慢,因为它阻止了编译器进行可能的性能改进,如函数内联、寄存器分配和其他各种优化。

网友I:
GCC中,你可以使用-O0来禁用所有优化。但请注意,这将影响整个编译单元,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代码段。

网友N:
一些编译器支持#pragma指令,这些指令可以用来控制优化。

网友O:
使用的是其他编译器,可能需要查找相应的指令。

网友P:
禁止编译器对某段代码进行优化,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optimize("O0")))属性

网友Q:
将需要禁止优化的变量声明为volatile类型,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对其进行优化。

网友R:
在GCC中,可以使用#pragma GCC push_options和#pragma GCC pop_options来暂时关闭优化。

网友S:
如果没有把握最好不要轻易开启优化,因为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