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的低功耗模式如何?

楼主(2024-04-30):
有没有前辈介绍一下F103的低功耗如何进入,效果如何,只需要IO唤醒的即可。

网友A(2024-06-19):
低功耗的话是有对比的,如果是L系列的低功耗不错,F系列一般

网友B:
通过执行WFI(Wait For Interrupt)或WFE(Wait For Event)指令即可进入睡眠模式。CPU停止工作,但外设仍然保持运行状态。唤醒时间非常快,几乎是立即的。唤醒源:任何中断或事件都可以唤醒CPU。

网友C:
通过设置适当的寄存器位并执行WFI或WFE指令进入停机模式。在停机模式下,可以进一步选择是否保持RTC(实时时钟)和外部32KHz振荡器运行。CPU和大多数外设的时钟都被停止,从而显著降低功耗。但PLL、HSI和HSE RC振荡器会被关闭。可以通过外部中断线(如EXTI线)、RTC闹钟事件、USB唤醒事件等来唤醒。

网友D:
通过设置适当的寄存器位并执行WFI或WFE指令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E:
- **效果**:这是最低功耗的模式,CPU和备份域以外的所有外设都被关闭,包括内部和外部时钟。可以通过WKUP引脚上升沿、RTC闹钟事件、NRST引脚上的外部复位、IWDG复位等来唤醒。

网友F:
对于只需要IO唤醒的应用,通常会选择停机模式或待机模式,并配置相应的GPIO引脚作为外部中断线。这样,当GPIO引脚上发生指定的电平变化或边沿事件时,微控制器会被唤醒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G:
在设计低功耗应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功耗要求来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并配置相应的唤醒源。

网友H:
低功耗还需要考虑唤醒后的系统恢复时间,以确保系统能够及时响应唤醒事件。

网友I:
我觉得ST的低功耗还是不错的吧,至少来说电池供电之类的能挺长时间

网友J:
L系列的低功耗不错,F系列一般

网友K:
低功耗还可以,其实L型更可以还有U0

网友L:
确实只需要IO就可以进入和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