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源晶振更省电还是有源晶振省电

楼主(2024-04-30):
我看到有源晶振手册都写的有个电流,想知道有源晶振是不是也会有电流消耗呢?

网友A(2024-06-19):
我理解是有源省电一些吧

网友B: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在功耗方面确实有所不同。

网友C:
无源晶振本身不消耗电能,因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石英晶体,需要外部电路(如晶体振荡器电路)来驱动它产生振荡。这意味着无源晶振的功耗主要取决于外部驱动电路的设计。

网友D:
有源晶振则是一个集成了晶体和振荡电路的模块,它能够直接输出稳定的时钟信号,不需要外部振荡电路。

网友E:
有源晶振通常会消耗更多的电能,因为它内部包含了放大器和其他电子元件,这些元件在运行时会产生功耗。

网友F:
从理论上讲,无源晶振在未被驱动时不会消耗电能,而有源晶振由于内部电路的存在,会有一定的功耗。

网友G:
实际应用中,无源晶振需要配合外部电路使用,这些外部电路也会消耗电能,所以最终的功耗取决于整个系统的设计。

网友H:
在选择晶振时,需要根据应用的具体需求来决定。

网友I:
如果系统对功耗非常敏感,可能会倾向于使用无源晶振并优化外部驱动电路的设计以降低功耗。

网友J:
如果系统对时钟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较高,可能会选择有源晶振,尽管它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电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有源省电一些吧

为什么呢?无源的不需要电源,只需要MCU引脚给就好

网友L:
从功耗的角度来看,无源晶振明显比有源晶振更省电。

网友M:
有源晶振通常会消耗更多的电能

网友N(2024-08-23):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功耗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