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复位电路只需要一个电容吗?

楼主:
手册上看到的这个电路,显示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那么是不是外部只需要一个电容即可实现复位呢?

网友A(2024-06-19):
其实这个内部上拉咋说呢,万一失效可就不好了,这个IO就变成了不稳定状态了

网友B:
倒也是可以,没啥问题

网友C:
其实按键也可以省略,哈哈,可以使用软件复位

网友D:
我觉得加个外置上拉吧,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可以这样设计的,但是实际多加个上拉电阻比较稳定吧

网友F:
是只加一个电容也可以实现复位功能的

网友G:
咋说呢,不要在关键的地方省略,加个外部上拉能保证芯片正常运行

网友H:
这个内置上拉是ST的每个芯片都有的吗

网友I:
我理解是内部的上拉是OK的,也就是保证芯片可以上电不直接触发复位

网友J:
用一个电容一个按键是能实现手动复位的

网友K:
还是看整体设计和需求

网友L:
复位电路并不是只需要一个电容,而是需要电容和电阻(或其他组件)的组合来形成适当的RC电路或其他电路配置,以实现所需的复位功能。电容在复位电路中起着控制复位时间的关键作用,但还需要其他组件来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复位电路其实就是IO进行设置

网友N:
如果复位电路内部已经集成了上拉电阻,那么外部通常只需连接一个电容即可实现基本的复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复位电路内部已经集成了上拉电阻,那么外部通常只需连接一个电容即可实现基本的复位功能。 ...

是的,STM32的低成本方案真不错,简化了最小系统设计。

网友O(2024-07-27):
许多微控制器和外部设备(如MPU9250传感器)内部会有一个上拉电阻,用于保证在复位引脚没有外部连接的情况下,复位引脚保持在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许多微控制器和外部设备(如MPU9250传感器)内部会有一个上拉电阻,用于保证在复位引脚没有外部连接的情况 ...

终于明白为何我做I2C通信,没有搞上拉电阻,也可以工作了。应该是内部都集成了一个上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