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CU芯片存储系统-SRAM

楼主(2024-04-30):
1.MCU存储系统- SRAM Concept
2.MCU存储系统- SRAM Orgnization
3.MCU存储系统- SRAM Type
4.MCU存储系统- SRAM Interface
5.MCU存储系统- SRAM Timing
6.MCU存储系统- SRAM Generation
1.MCU存储系统- SRAM Concept

只要有电,就存下来了,由于面积比较大,内部用的就是这个,速度比较快
FIFO比较大的话就用sram

楼主:
MCU存储系统- SRAM Orgnization
典型的sram使用6个晶体管构成,来寄存一个bit的数据!
1024X4,可能会摆成512x8的阵列,把形状尽量做成正方形,便于后端摆放

楼主:
MCU存储系统- SRAM Type
SP单端读写端口:不能同时读写,不会有读写冲突,尽量不要有先读后写,或者先初始化,防止出错!
DP双端读写端口:速度快,MCU中很少用,用两个SRAM做乒乓操作

一般是通过地址查找内容,但是也有通过内容查找地址,如路由器(CAM)!

楼主:
MCU存储系统- SRAM Interface

楼主:
MCU存储系统- SRAM Timing

楼主:
MCU存储系统- SRAM Gen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