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

楼主(2024-04-30):
1.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作用
2.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实现状态机
3.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RTL代码实现解析

1.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作用

楼主:
2.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实现状态机

楼主:
3.MCU总线系统AHB2APB总线桥RTL代码实现解析
//cmsdk_ahb_to_apb.v
module cmsdk_ahb_to_apb #(
  // Parameter to define address width
  // 16 = 2^16 = 64KB APB address space
  parameter     ADDRWIDTH = 16,
  parameter     REGISTER_RDATA = 1,
  parameter     REGISTER_WDATA = 0)
(
// --------------------------------------------------------------------------
// Port Definitions
// --------------------------------------------------------------------------
  input  wire                 HCLK,      // Clock
  input  wire                 HRESETn,   // Reset
  input  wire                 PCLKEN,    // APB clock enable signal

  input  wire                 HSEL,      // Device select
  input  wire [ADDRWIDTH-1:0] HADDR,     // Address
  input  wire           [1:0] HTRANS,    // Transfer control
  input  wire           [2:0] HSIZE,     // Transfer size
  input  wire           [3:0] HPROT,     // Protection control
  input  wire                 HWRITE,    // Write control
  input  wire                 HREADY,    // Transfer phase done
  input  wire          [31:0] HWDATA,    // Write data

  output reg                  HREADYOUT, // Device ready
  output wire          [31:0] HRDATA,    // Read data output
  output wire                 HRESP,     // Device response
                                         // APB Output
  output wire [ADDRWIDTH-1:0] PADDR,     // APB Address
  output wire                 PENABLE,   // APB Enable
  output wire                 PWRITE,    // APB Write
  output wire           [3:0] PSTRB,     // APB Byte Strobe
  output wire           [2:0] PPROT,     // APB Prot
  output wire          [31:0] PWDATA,    // APB write data
  output wire                 PSEL,      // APB Select

  output wire                 APBACTIVE, // APB bus is active, for clock gating
                                         // of APB bus

                                         // APB Input
  input  wire          [31:0] PRDATA,    // Read data for each APB slave
  input  wire                 PREADY,    // Ready for each APB slave
  input  wire                 PSLVERR);  // Error state for each APB slave

  // --------------------------------------------------------------------------
  // Internal wires
  // --------------------------------------------------------------------------

  reg  [ADDRWIDTH-3:0]   addr_reg;    // Address sample register
  reg                    wr_reg;      // Write control sample register
  reg            [2:0]   state_reg;   // State for finite state machine

  reg            [3:0]   pstrb_reg;   // Byte lane strobe register
  wire           [3:0]   pstrb_nxt;   // Byte lane strobe next state
  reg            [1:0]   pprot_reg;   // PPROT register
  wire           [1:0]   pprot_nxt;   // PPROT register next state

  wire                   apb_select;   // APB bridge is selected
  wire                   apb_tran_end; // Transfer is completed on APB
  reg            [2:0]   next_state;   // Next state for finite state machine
  reg           [31:0]   rwdata_reg;   // Read/Write data sample register

  wire                   reg_rdata_cfg; // REGISTER_RDATA paramater
  wire                   reg_wdata_cfg; // REGISTER_WDATA paramater

  reg                    sample_wdata_reg; // Control signal to sample HWDATA

   // -------------------------------------------------------------------------
   // State machine
   // -------------------------------------------------------------------------

   localparam ST_BITS = 3;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IDLE      = 3'b000; // Idle waiting for transaction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APB_WAIT  = 3'b001; // Wait APB transfer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APB_TRNF  = 3'b010; // Start APB transfer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APB_TRNF2 = 3'b011; // Second APB transfer cycle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APB_ENDOK = 3'b100; // Ending cycle for OKAY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APB_ERR1  = 3'b101; // First cycle for Error response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APB_ERR2  = 3'b110; // Second cycle for Error response
   localparam [ST_BITS-1:0] ST_ILLEGAL   = 3'b111; // Illegal state

  // --------------------------------------------------------------------------
  // Start of main code
  // --------------------------------------------------------------------------
  // Configuration signal
  assign reg_rdata_cfg = (REGISTER_RDATA==0) ? 1'b0 : 1'b1;
  assign reg_wdata_cfg = (REGISTER_WDATA==0) ? 1'b0 : 1'b1;

  // Generate APB bridge select
  assign apb_select = HSEL & HTRANS[1] & HREADY;
  // Generate APB transfer ended
  assign apb_tran_end = (state_reg==3'b011) & PREADY;

  assign pprot_nxt[0] =  HPROT[1];  // (0) Normal, (1) Privileged
  assign pprot_nxt[1] = ~HPROT[0];  // (0) Data, (1) Instruction

  // Byte strobe generation
  // - Only enable for write operations
  // - For word write transfers (HSIZE[1]=1), all byte strobes are 1
  // - For hword write transfers (HSIZE[0]=1), check HADDR[1]
  // - For byte write transfers, check HADDR[1:0]
  assign pstrb_nxt[0] = HWRITE & ((HSIZE[1])|((HSIZE[0])&(~HADDR[1]))|(HADDR[1:0]==2'b00));
  assign pstrb_nxt[1] = HWRITE & ((HSIZE[1])|((HSIZE[0])&(~HADDR[1]))|(HADDR[1:0]==2'b01));
  assign pstrb_nxt[2] = HWRITE & ((HSIZE[1])|((HSIZE[0])&( HADDR[1]))|(HADDR[1:0]==2'b10));
  assign pstrb_nxt[3] = HWRITE & ((HSIZE[1])|((HSIZE[0])&( HADDR[1]))|(HADDR[1:0]==2'b11));

  // Sample control signals
  always @(posedge HCLK or negedge HRESETn)
  begin
  if (~HRESETn)
    begin
    addr_reg  <= {(ADDRWIDTH-2){1'b0}};
    wr_reg    <= 1'b0;
    pprot_reg <= {2{1'b0}};
    pstrb_reg <= {4{1'b0}};
    end
  else if (apb_select) // Capture transfer information at the end of AHB address phase
    begin
    addr_reg  <= HADDR[ADDRWIDTH-1:2];
    wr_reg    <= HWRITE;
    pprot_reg <= pprot_nxt;
    pstrb_reg <= pstrb_nxt;
    end
  end

  // Sample write data control signal
  // Assert after write address phase, deassert after PCLKEN=1
  wire sample_wdata_set = apb_select & HWRITE & reg_wdata_cfg;
  wire sample_wdata_clr = sample_wdata_reg & PCLKEN;

  always @(posedge HCLK or negedge HRESETn)
  begin
  if (~HRESETn)
    sample_wdata_reg <= 1'b0;
  else if (sample_wdata_set | sample_wdata_clr)
    sample_wdata_reg <= sample_wdata_set;
  end

  // Generate next state for FSM
  // Note : case 3'b111 is not used.  The design has been checked that
  //        this illegal state cannot be entered using formal verification.
  always @(state_reg or PREADY or PSLVERR or apb_select or reg_rdata_cfg or
           PCLKEN or reg_wdata_cfg or HWRITE)
    begin
    case (state_reg)
     // Idle
     ST_IDLE :
     begin
        if (PCLKEN & apb_select & ~(reg_wdata_cfg & HWRITE))
           next_state = ST_APB_TRNF; // Start APB transfer in next cycle
        else if (apb_select)
           next_state = ST_APB_WAIT; // Wait for start of APB transfer at PCLKEN high
        else
           next_state = ST_IDLE; // Remain idle
     end
     // Transfer announced on AHB, but PCLKEN was low, so waiting
     ST_APB_WAIT :
     begin
        if (PCLKEN)
           next_state = ST_APB_TRNF; // Start APB transfer in next cycle
        else
           next_state = ST_APB_WAIT; // Wait for start of APB transfer at PCLKEN high
     end
     // First APB transfer cycle
     ST_APB_TRNF :
     begin
        if (PCLKEN)
           next_state = ST_APB_TRNF2;   // Change to second cycle of APB transfer
        else
           next_state = ST_APB_TRNF;   // Change to state-2
     end
     // Second APB transfer cycle
     ST_APB_TRNF2 :
     begin
        if (PREADY & PSLVERR & PCLKEN) // Error received - Generate two cycle
           // Error response on AHB by
           next_state = ST_APB_ERR1; // Changing to state-5 and 6
        else if (PREADY & (~PSLVERR) & PCLKEN) // Okay received
        begin
           if (reg_rdata_cfg)
              // Registered version
              next_state = ST_APB_ENDOK; // Generate okay response in state 4
           else
              // Non-registered version
              next_state = {2'b00, apb_select}; // Terminate transfer
        end
        else // Slave not ready
           next_state = ST_APB_TRNF2; // Unchange
     end
     // Ending cycle for OKAY (registered response)
     ST_APB_ENDOK :
     begin
         if (PCLKEN & apb_select & ~(reg_wdata_cfg & HWRITE))
            next_state = ST_APB_TRNF; // Start APB transfer in next cycle
         else if (apb_select)
            next_state = ST_APB_WAIT; // Wait for start of APB transfer at PCLKEN high
         else
            next_state = ST_IDLE; // Remain idle
     end
     // First cycle for Error response
     ST_APB_ERR1 : next_state = ST_APB_ERR2; // Goto 2nd cycle of error response
     // Second cycle for Error response
     ST_APB_ERR2 :
     begin
        if (PCLKEN & apb_select & ~(reg_wdata_cfg & HWRITE))
           next_state = ST_APB_TRNF; // Start APB transfer in next cycle
        else if (apb_select)
           next_state = ST_APB_WAIT; // Wait for start of APB transfer at PCLKEN high
        else
           next_state = ST_IDLE; // Remain idle
     end
     default : // Not used
            next_state = 3'bxxx; // X-Propagation
    endcase
    end

  // Registering state machine
  always @(posedge HCLK or negedge HRESETn)
  begin
  if (~HRESETn)
    state_reg <= 3'b000;
  else
    state_reg <= next_state;
  end

  // Sample PRDATA or HWDATA
  always @(posedge HCLK or negedge HRESETn)
  begin
  if (~HRESETn)
    rwdata_reg <= {32{1'b0}};
  else
    if (sample_wdata_reg & reg_wdata_cfg & PCLKEN)
      rwdata_reg <= HWDATA;
    else if (apb_tran_end & reg_rdata_cfg & PCLKEN)
      rwdata_reg <= PRDATA;
  end

  // Connect outputs to top level
  assign PADDR   = {addr_reg, 2'b00}; // from sample register
  assign PWRITE  = wr_reg;            // from sample register
  // From sample register or from HWDATA directly
  assign PWDATA  = (reg_wdata_cfg) ? rwdata_reg : HWDATA;
  assign PSEL    = (state_reg==ST_APB_TRNF) | (state_reg==ST_APB_TRNF2);
  assign PENABLE = (state_reg==ST_APB_TRNF2);
  assign PPROT   = {pprot_reg[1], 1'b0, pprot_reg[0]};
  assign PSTRB   = pstrb_reg[3:0];

  // Generate HREADYOUT
  always @(state_reg or reg_rdata_cfg or PREADY or PSLVERR or PCLKEN)
  begin
    case (state_reg)
      ST_IDLE      : HREADYOUT = 1'b1; // Idle
      ST_APB_WAIT  : HREADYOUT = 1'b0; // Transfer announced on AHB, but PCLKEN was low, so waiting
      ST_APB_TRNF  : HREADYOUT = 1'b0; // First APB transfer cycle
         // Second APB transfer cycle:
         // if Non-registered feedback version, and APB transfer completed without error
         // Then response with ready immediately. If registered feedback version,
         // wait until state_reg==ST_APB_ENDOK
      ST_APB_TRNF2 : HREADYOUT = (~reg_rdata_cfg) & PREADY & (~PSLVERR) & PCLKEN;
      ST_APB_ENDOK : HREADYOUT = reg_rdata_cfg; // Ending cycle for OKAY (registered response only)
      ST_APB_ERR1  : HREADYOUT = 1'b0; // First cycle for Error response
      ST_APB_ERR2  : HREADYOUT = 1'b1; // Second cycle for Error response
      default: HREADYOUT = 1'bx; // x propagation (note :3'b111 is illegal state)
    endcase
  end

  // From sample register or from PRDATA directly
  assign HRDATA = (reg_rdata_cfg) ? rwdata_reg : PRDATA;
  assign HRESP  = (state_reg==ST_APB_ERR1) | (state_reg==ST_APB_ERR2);

  assign APBACTIVE = (HSEL & HTRANS[1]) | (|state_reg);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