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总线接口-AHB2SRAM设计文档编写

楼主(2024-04-30):
项目名称:MCU项目AHB2SRAM设计文档
Design Specification
作者:
修订记录:
目录、图目录、表目录
功能特性、架构描述、接口描述、接口时序、模块详细电路设计(电路原理图也可以)

1. 功能特性
32位 AHB Slave interface
支持8位、16位和32位的SRAM据读写操作
支持低功耗工作(8位/16位操作)
2.架构框图
架构框图如图1所示,AHB2SRAM实现 AHB Slave接口与SRAM接口转换,AHB与SRAM均在同一个时钟域,不涉及异步处理。
考虑低功耗,SRAM通过4块8Kx8SRAM拼接,要求,进行 HALF WORD和BYTE访问时没有被访问数据单元的SRAM不打开。

大小:32kb
位宽:32bit = 4B

32/4=8KB x 4B
8092 x 32(宽度是32,深度是8092),为了低功耗,把它分成了8K x 8的,不用的时候将其关闭

楼主:
接口描述

楼主:
接口时序

楼主:
模块详细电路设计
Timedesign画时序图,很多**版
AHB地址阶段,完成对于命令解析,产生对应SRAM写的CS信号,并延后一拍与写数据对齐,写地址延后一拍 haddr_1d与数据 iwata对齐

楼主:
总线接口-AHB2SRAM RTL电路编码

楼主:
//锁存对应的电路?不是锁存器吧!
always@(posedge hclk or negedge hrst_n)begin
  if(hrst_n == 1'b0) begin
    hsize_lat <= {1{1'b0}};
    haddr_lat <= {HADDR_WIDTH{1'b0}};
  end
  else if(ahb_access == 1'b1)begin
    hsize_lat <= hsize;
    haddr_lat <= haddr;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