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U CRG设计-复位设计

楼主(2024-04-30):
  • 复位需求
  • 复位设计要点
  • 复位设计电路结构
1. 复位需求
  • 生成AHB时钟,APB时钟,RTC时钟于对应异步复位同步撤离时钟
  • 根据WDT的中断,能够自动复位CPU(如果没有喂狗,cpu就会被reset)
  • 根据系统中断,能够自动复位CPU
  • 每个外设具有单独软复位
  • 满足DFT可控要求

楼主:
复位设计要点
输入复位需要滤毛刺
DFT可控,在DFT模式,可有DFT工程师插入DFT复位
DFT隔离,在DFT模式,SCAN描述不影响复位的稳定产生
与时钟同步进行撇离
WDT,系统控制中断自动复位启动和撤离
实现软复位

楼主:
复位设计电路结构
滤波、同步、软复位
DFT隔离

网友A(2024-08-31):
复位电路应能够生成 AHB时钟、APB时钟、RTC时钟等的复位信号,以确保在复位过程中这些时钟能够正确地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