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F407 串口配置 收发数据 测试通过

楼主(2024-04-30):
串口初始化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使能GPIOA时钟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使能USART0时钟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7, GPIO_PIN_5);//复用功能7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PA9配置成串口输出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7, GPIO_PIN_6);//复用功能7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PA10配置成串口输入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usart_deinit(USART1);    // 串口复位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1, USART_WL_8BIT);  // 字长
    usart_stop_bit_set(USART1, USART_STB_1BIT);    // 停止位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1, 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9600U);     // 波特率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 接收使能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 发送使能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1,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1,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enable(USART1);           // 串口使能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1,0);

楼主:
发送函数

void RS485_SendData(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uint8_t t;
       SET_485_TX        // 发送使能
     for(t=0;t<len;t++)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buf[t]);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RBNE);  // 接收中断使能
         SET_485_RX
}

楼主:
接收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a;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RBNE))){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data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USART1_RX_BUF[RS4851_RX_CNT++] = data;

}

网友A(2024-06-30):
您的代码正确地初始化了串口和相关的GP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