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GD32F470ZIT6的串口模块以支持RS485通信

楼主(2024-04-30):
引脚配置:
确保选择正确的引脚来连接RS485芯片。一般情况下,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是必需的。另外,还需要一个控制引脚来控制发送和接收模式,通常被称为DE(数据使能)或者RE(接收使能)引脚。
串口模块初始化:
使用GD32的标准外设库或者CubeMX等工具,初始化选定的串口模块。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在初始化时,确保将串口模块配置为RS485半双工模式。
设置RS485模式:
通常,RS485通信需要控制芯片在发送和接收模式之间切换。这可以通过控制DE或RE引脚来实现。发送时,DE引脚应该处于高电平(或逻辑1),接收时,DE引脚应该处于低电平(或逻辑0)。
实现通信协议:
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例如Modbus RTU,来定义数据帧格式、命令和响应等。根据协议的要求,实现发送和接收函数。
错误处理:
实现错误处理机制,包括超时处理、数据校验和错误响应等。确保在通信中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片段,展示了如何使用GD32标准外设库初始化串口模块并设置RS485模式:

#include "gd32f4xx.h"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Para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选择串口功能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10);
    /* 配置串口引脚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配置串口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baud_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_length = USART_WL_8BIT;
    USART_InitStructure.stop_bits = USART_STB_1BIT;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M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_InitStructure.flow_control = USART_FC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overrun_enable = USART_OVR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hw_flow_control_enable = USART_HWFLOWCTRL_DISABLE;

    USART_Init(USART0, &USART_InitStructure);

    /* 配置RS485模式 */
    USART_RS485_DE_POL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RS485_DE_POLARITY_HIGH);
    USART_RS485_TX_RX_CONTROL(USART0, USART_RS485_TX);

    /* 使能串口 */
    USART_Enable(USART0);
}

网友A(2024-06-30):
确保将RS485芯片与GD32 MCU正确连接:

TX (发送) 引脚连接到 RS485 芯片的 DI 引脚。
RX (接收) 引脚连接到 RS485 芯片的 RO 引脚。
DE (数据使能) 引脚用于控制发送和接收模式,连接到 RS485 芯片的 DE 引脚。

网友B(2024-08-08):
470没有de脚吧,需要用一个独立的io控制

网友C:
可以使用GD32的标准外设库或者CubeMX工具来配置串口。

网友D(2024-09-30):
一般情况下,需要配置TX、RX和控制引脚DE或RE。

网友E:
实现错误处理机制,包括超时处理、数据校验和错误响应等,确保在通信中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网友E:
在发送数据时,将DE引脚设置为高电平,完成后设置为低电平,以进入接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