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GD32F470ZIT6的硬件电路以支持485通信?

楼主(2024-04-30):
如何设计GD32F470ZIT6的硬件电路以支持485通信?

网友A:
这个485要加外设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485要加外设的吧

对的,要加外围电路,用GD芯片的串口外设,然后接485外围电路即可

网友C:
串口加RS485收发器芯片

网友D(2024-06-06):
485电路,就是串口接个485芯片就可以啊

网友E:
你网上搜搜485的电路设计呗

网友F:
用串口外加RS-485收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G:
一般是使用SP3485,以及其外围电路,只要你线接的对,就没有问题

网友H:
这个网上有很多啊,就是485电路设计

网友I:
你说的485,你想用那个芯片?一般芯片是有相关的电路设计参考的

网友J:
支持485通讯太简单啊,可以用max485芯片就行

网友K:
直接买个485通讯模块多好,你单片机一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先找485方案,然后找到之后按照方案设计个电路就好了

网友M:
设计485电路不费劲,主要是你要传输多远,还有就是挂载几个设备?

网友N:
串口加485吗

网友O:
串口接个485芯片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