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输过程中部分数据丢失,导致通信数据不完整或者解析错误。

楼主(2024-04-30):
增加适当的数据校验机制,如校验和、CRC校验等,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避免波特率不匹配导致的数据丢失。

网友A:
如果打印数据乱码的话大概率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B(2024-06-07):
使用校验和或CRC校验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在数据包中添加校验和或CRC校验,接收端在接收数据后进行校验,如果校验失败则请求重新发送数据。一般就行

网友D:
数据包序号和确认应答,用这种机制试试

网友E:
发送端为每个数据包分配一个唯一的序号,接收端收到数据后发送确认应答,如果发送端未收到确认应答,则重新发送数据包

网友F:
使用更可靠的传输协议,比如用HTTP这种

网友G:
如果您的应用允许,可以考虑使用更可靠的传输协议,如TCP/IP,它具有数据重传和确认机制

网友H:
增加冗余数据,当然,这个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I:
在数据包中增加冗余数据,如重复发送关键信息,以提高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J:
信号增强,在硬件方面来做,可以考虑增强信号的传输质量,如增加信号的功率、改善天线的方向等

网友K:
错误纠正编码,使用一些错误纠正编码技术,如海明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传输中的错误

网友L:
简单的校验和可以通过将数据的所有字节相加得到,然后将结果发送给接收端。接收端可以再次计算校验和并与发送的校验和进行比较,以检测数据是否损坏。

网友L:
循环冗余校验(CRC)是一种更复杂和强大的校验方法,可以检测更多类型的数据错误。CRC校验算法基于多项式除法,通常在通信协议中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