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常见的异常情况

楼主(2024-04-30):
在LKS32MC03x AVDD引脚电源系统中,常见的异常情况包括电源噪声、稳压器故障、电源线路断路等。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2024-06-26):
AVDD外面加的去耦电容尽量的靠近芯片,且与芯片共地,然后地线走宽一点,单点接地,不要有环路一般来讲不会有太大问题,除非5VLDO不给力

网友B:
可以尝试做电机和控制器的隔离措施,单点接地措施。必要的时候分电源做处理。

网友C:
设计PCB的要求真是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