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除了电源系统本身的问题外,可能导致AVDD引脚异常的情况

楼主(2024-04-30):
AVDD引脚的供电电压可能不稳定或者不足,这可能是由于电源供应的问题,例如电源噪声、纹波或者电压漂移导致的。检查供电系统,包括电源线路和电源稳压器,以确保其能够提供稳定的电压。

网友A:
噪声干扰

网友B:
连接到AVDD引脚的模拟电路或组件的负载变化可能会导致电压波动。例如,某些模拟传感器或放大器的功耗变化可能会影响到AVDD的电压稳定性。

网友C:
电源链路上的器件原因,焊接原因,MCU芯片本身原因等

网友D:
温度影响

网友E:
地线问题

网友F:
设计或制造缺陷

网友G:
外部短路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