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问题

楼主(2024-04-30):
芯片工作时可能会产生热量,如果散热不足,温度可能会升高,从而影响AVDD引脚的性能。确保芯片周围的散热设计良好,并且不会导致过热。

网友A:
MCU的功耗不高,一般不需要特殊热设计。

网友B:
MCU的功耗很低了,除非工作环境特别高导致内部结温超标才需要额外散热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