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问题

楼主(2024-04-30):
在写入寄存器时,可能需要满足一定的时序要求。如果时序不正确,写入操作可能会失败。请检查时序图和芯片手册,确保写入操作的时序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A:
时序确实要注意,延时时间也得把我好

网友B(2024-06-30):
有时写入操作后可能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

网友C:
在这个过程中对时钟稳定性的要求会不会比较高呢

网友D:
如果写操作失败会返回响应的错误码吗

网友E:
在对寄存器操作的时候没有时序的说法吧

网友F:
应该不涉及到时钟  可能就是先后的顺序问题

网友G:
如果对flash进行操作的话 还需要注意要关闭中断响应的功能

网友H:
对寄存器的操作  没有对时钟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