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配置和初始化STM32F4的各种外设

楼主(2024-04-30):
如何配置和初始化STM32F4的各种外设,如GPIO、UART、SPI、I2C等,以及如何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A(2024-06-19):
我建议直接使用官方的例程进行配置比较好

网友B:
上网看看视频教程呗,这个F4系列的资源还是很多的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正点原子或野火的开发板,从开发板入手

网友D:
你这种简单的初始化操作可以让cubemx来代劳的

网友E:
我是一般都是找个例程,就是外设初始化比较全面的例程

网友F:
你这种初始化的话,用cubemx来弄多好啊

网友G:
GPIO是最简单的初始化的操作流程了吧

网友H:
可以用例程直接弄一下,这个是比较快而且比较方便的

网友I:
直接去官网找资料吧,而且找例程进行配置就好了

网友J:
你先看看外设用的是啥通讯方式,然后选择对应的外设进行通信就好了,注意的是协议要对应上才行

网友K:
参考官方程序进行移植

网友L:
参考你所使用的库和开发环境的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M:
直接使用官方的例程进行配置

网友N(2024-08-23):
可以使用STM32的固件库或STM32CubeMX工具来配置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