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时钟配置有哪些时钟源可供选择?

楼主(2024-04-30):
  • 时钟配置:
    • MM32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是如何组织的?有哪些时钟源可供选择?
    • 如何配置时钟分频器和时钟输出?有哪些时钟输出模式可用?
    • 如何在时钟转换模式之间进行切换,并在运行时动态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A:
内部RC时钟源,外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

网友B:
内部时钟源

网友C:
外部晶振

网友D:
芯片内部RC时钟源,或者外部时钟源。

网友E:
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时钟源

网友F:
在需要高精度时间同步的应用中,GPS可以作为时钟源。GPS接收器可以接收来自卫星的信号,并计算出精确的当前时间。

网友G: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

网友H:
钟配置中的时钟源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来确定。在选择时钟源时,需要综合考虑精度、稳定性、成本和易用性等因素。

网友I(2024-06-11):
MM32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是由多个时钟源和时钟分频器组成的。它提供了灵活的时钟配置选项,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网友J:
一般有外部晶体振荡器(HSE),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通常用于提供高精度的时钟源

网友K:
其实可以使用内部高速振荡器(HSI),内部高速振荡器,通常用于提供较低精度但更稳定的时钟源

网友L:
这个主要是为了RTC的,内部低速振荡器(LSI),内部低速振荡器,通常用于提供较低频率的时钟源

网友M:
MM32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提供了多个时钟分频器和时钟输出通道,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时钟分频和时钟输出。您可以使用这些功能来调整时钟频率和生成特定频率的时钟信号

网友N:
系统时钟输出(SYSCLK):将系统时钟输出到特定引脚。HSE时钟输出:将外部晶体振荡器的时钟输出到特定引脚。HSI时钟输出:将内部高速振荡器的时钟输出到特定引脚

网友O:
可以使用内部或者外部时钟源

网友P:
PLL时钟输出:将锁相环(PLL)的时钟输出到特定引脚

网友Q:
MM32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支持时钟转换模式和动态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R:
您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切换时钟转换模式和调整时钟频率。具体的配置和调整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微控制器型号和系列。您可以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了解更详细的配置和调整方法

网友S:
需要注意的是,时钟系统的配置和调整可能会涉及多个寄存器和位字段的设置,具体的操作和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建议您参考相应的文档和资料,以确保正确配置和操作时钟系统

网友T:
一般都是内部时钟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