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配置和管理中断控制器?如何设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

楼主(2024-04-30):
中断处理:
如何配置和管理中断控制器?如何设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
如何编写中断服务程序(ISR)以响应特定的中断事件?
在多个中断源同时触发时,如何进行中断的优先级处理和冲突解决?

网友A:
这个要看芯片的参考手册,搞嵌入式还是要学会看芯片的各种手册才得行。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去看芯片的参考手册。

网友C:
一般例程里都会有写吧

网友D:
中断嵌套就是顾名思义在中断里再加中断,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网友E:
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需要初始化中断控制器。这通常包括使能中断控制器、设置中断向量表等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决定了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哪个中断会被优先处理。不同的MCU可能有不同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方式,一般可以通过设置中断控制器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G:
通常,中断优先级可以分为多个级别,数字越小表示优先级越高

网友H:
中断嵌套允许在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中发生另一个中断。

网友I:
对于处理紧急情况或优先级较高的中断非常重要。中断嵌套的设置通常也是通过中断控制器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J:
我们首先在NVIC_Configuration函数中使能了中断控制器,并设置了外部中断0和USART1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

网友K:
在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中处理中断事件,并在最后清除中断标志就好了

网友L:
具体的中断控制器配置和管理方法可能因不同的MCU和开发环境而有所差异。因此,建议参考相关的技术文档、数据手册或联系厂家获取详细的配置和管理中断控制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