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312用HC-link下载程序后为什么没有生成.hcf文件?

楼主(2024-04-30):
HC89F0312用HC-link下载程序后为什么没有生成.hcf文件?

楼主:
build output 也没有 FILE CRC

网友A:
编译器output要选择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output要选择输出

设置了的。有hex文件,但是没有.hcf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了的。有hex文件,但是没有.hcf文件

hcf文件是烧录器软件输出的带配置信息的文件。

用的HC-LINK -v4 能烧录仿真,但就是没有hcf文件生成

网友C:
编译器配置选项没有勾选输出项目

网友D: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