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微控制器支持哪些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04-30):
  • 低功耗模式:MM32微控制器支持哪些低功耗模式?如何进入和退出这些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如何配置和管理外设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功耗?如何设置唤醒源,并实现系统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网友A:
楼主如果要做嵌入式开发,还是要学会看芯片手册才得行。

网友B:
楼上回复中肯,连芯片手册都不看怎么搞好嵌入式开发。

网友C:
睡眠模式

网友D:
停止模式

网友E:
待机模式、深度睡眠模式

网友E:
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F(2024-06-03):
睡眠和停止

网友G:
MM32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以帮助减少功耗并延长电池寿命。具体支持的低功耗模式取决于具体的微控制器型号和系列

网友H:
一般是支持低功耗待机模式的,在该模式下,CPU和大多数外设都被关闭,只有少数必要的外设(如时钟和唤醒源)保持工作。这是一种最低功耗的模式,适用于长时间不需要运行的应用

网友I:
可以考虑低功耗运行模式(Low Power Run Mode),在该模式下,CPU和外设以较低的频率运行,以降低功耗。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保持一定功能的应用,但对功耗要求较高的情况

网友J:
应该会有低功耗睡眠模式吧,在该模式下,CPU被暂停,但一些外设仍然保持工作。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快速唤醒的应用,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来唤醒。

网友K:
低功耗停机模式,在该模式下,CPU和大多数外设都被关闭,只有少数必要的外设(如时钟和唤醒源)保持工作。与低功耗待机模式相比,低功耗停机模式的唤醒时间更短,但功耗稍高

网友L:
低功耗休眠模式,在该模式下,CPU被暂停,但一些外设仍然保持工作。与低功耗睡眠模式相比,低功耗休眠模式的唤醒时间更短,但功耗稍高

网友M: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低功耗模式和功耗特性可能会因不同的微控制器型号和系列而有所不同

网友N:
建议您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了解特定微控制器支持的低功耗模式和相关配置方法

网友O:
其实可以看看手册,一般都是支持什么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P:
建议直接看例程,例程估计会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