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实现系统唤醒和低功耗模式之间的切换?

楼主(2024-04-30):
如何利用MM32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来降低功耗?如何实现系统唤醒和低功耗模式之间的切换?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可以使用外部中断唤醒或者定时唤醒。

网友B:
唤醒模式和实际应用有关系,有可能是定时唤醒,也有可能是外部突发中断唤醒。

网友C:
选择适当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D:
根据所选的低功耗模式,需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和控制位来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E:
优化代码和配置

网友F:
MM32微控制器通常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应用场景,选择适合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G:
睡眠模式

网友H:
根据所选的低功耗模式,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和标志位。这些配置包括使能低功耗模式、选择唤醒源、设置时钟源等

网友I:
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和标志位,将MM32微控制器切换到所选的低功耗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会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模块和电路,以降低功耗

网友J:
为了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系统,需要配置相应的唤醒源。常见的唤醒源包括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等。当唤醒源触发时,系统会退出低功耗模式并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K:
我们首先在LowPowerMode_Configuration函数中配置了低功耗模式,使用了PWR_EnterSTOPMode函数将系统切换到低功耗模式

网友L:
建议系统会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并继续执行主循环中的代码

网友M:
请注意,具体的低功耗模式配置和唤醒源设置方法可能因不同的MM32微控制器型号和开发环境而有所差异。

网友N:
建议参考相关的技术文档、数据手册或联系厂家获取详细的低功耗模式配置和唤醒源设置方法

网友O:
一般会有低功耗的例程唤醒模式吧

网友P:
其实,在主循环中,我们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系统被唤醒。当外部中断0触发时,会进入EXTI0_IRQHandler中断处理函数,处理中断事件并清除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