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有哪些开发工具和集成开发环境适用于MM32微控制器?

楼主(2024-04-30):
有哪些开发工具和集成开发环境适用于MM32微控制器?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些工具进行开发和调试?

网友A:
开发环境的话IAR和KEIL都行,烧写工具JLINK或者DAPlink都可以。

网友B:
IAR 、Visual Studio Code

网友C:
开发环境主要是KEIL和IAR

网友D(2024-06-07):
一般就是keil,或者是IAR了

网友E:
其实那个都行,你只要习惯,基本都可以支持

网友F:
可以考虑用vscode+gcc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G:
你说的工具一般jlink完全满足

网友H:
建议使用DAPLINK,比较好用吧

网友I:
IAR Embedded Workbench是另一款流行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MM32微控制器的开发。它提供了高度优化的编译器和调试器,以及丰富的软件组件和驱动库

网友J:
Keil MDK是一款广泛使用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MM32微控制器的开发。它提供了强大的代码编辑、编译、调试和仿真功能,以及丰富的软件组件和驱动库

网友K:
我觉得如果要是可以兼容ST的话,可以用ST的开发环境的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MM32自己的link,仿真器比较好用吧

网友M:
集成环境一般就是keil多一些了,IAR都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