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24 4路 电容式 触摸开关 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

楼主(2024-04-30):
2.8 TTP224触摸传感器
该模块是一个基于触摸检测IC(TTP223B)的电容式点动型触摸开关模块。常态下,模块输出低电平,模式为低功耗模式;当用手指触摸相应位置时,模块会输出高电平,模式切换为快速模式;当持续12秒没有触摸时,模式又切换为低功耗模式。可以将模块安装在非金属材料如塑料、玻璃的表面。也可以将薄薄的纸片(非金属)覆盖在模块的表面,直到触摸的位置正确,即可做成隐藏在墙壁、桌面等地方的按键。该模块可以让你免除常规按压型键的烦恼。

楼主:
2.8.1 模块来源
采购链接:
TTP224 4路 电容式 触摸开关 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Bksfqx_dT4uIyABkHVm3Q
资料提取码:hj2n

楼主:
2.8.2 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2.4-5.5V
工作电流:2.5uA~9uA
模块尺寸:35x29 mm
最快响应时间:100Ms
控制方式:GOIO
管脚数量:6 Pin(2.54mm间距排针)
工作电流:2.5uA~9uA
模块尺寸:35x29 mm
最快响应时间:100Ms
控制方式:GOIO
管脚数量:6 Pin(2.54mm间距排针)

楼主:
2.8.3 移植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在天空星GD32F407上能够实现4路按键的触摸功能。首先要获取资料,查看数据手册应如何实现,再移植至我们的工程。
2.8.3.1 查看资料

楼主:
2.8.3.2 引脚选择

楼主:
2.8.3.3 移植至工程
移植步骤中的导入.c和.h文件与【2.1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相同,只是将.c和.h文件更改为bsp_touchkey.c与bsp_touchkey.h。见2.1.3.3 移植至工程。这里不再过多讲述。移植完成后面修改相关代码。
在文件bsp_touchkey.c中,编写如下代码。

楼主:
/*
* 立创开发板软硬件资料与相关扩展板软硬件资料官网全部开源
* 开发板官网:www.lckfb.com
* 技术支持常驻论坛,任何技术问题欢迎随时交流学习
* 立创论坛:club.szlcsc.com
* 关注bilibili账号:【立创开发板】,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 不靠卖板赚钱,以培养中国工程师为己任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3-11-02     LCKFB-yzh    first version
*/
#include "bsp_touchkey.h"

/******************************************************************
* 函 数 名 称:TTP224_GPIO_Init
* 函 数 说 明:对电容式触摸芯片TTP224进行初始化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TTP224_GPIO_Init(void)
{
        /*  开启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N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N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N3);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N4);

        /* 配置IN1 为输入模式 上拉模式 */
        gpio_mode_set(PORT_IN1,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PULLUP,GPIO_IN1);
        /* 配置IN2 为输入模式 上拉模式 */
        gpio_mode_set(PORT_IN2,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PULLUP,GPIO_IN2);
        /* 配置IN3 为输入模式 上拉模式 */
        gpio_mode_set(PORT_IN3,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PULLUP,GPIO_IN3);
        /* 配置IN4 为输入模式 上拉模式 */
        gpio_mode_set(PORT_IN4,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PULLUP,GPIO_IN4);

}

/******************************************************************
* 函 数 名 称:Key_IN1_Scanf
* 函 数 说 明:返回触摸键1引脚电平状态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0=未检测到有触摸  1=检测到触摸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char Key_IN1_Scanf(void)
{
    return KEY_IN1;
}
/******************************************************************
* 函 数 名 称:Key_IN2_Scanf
* 函 数 说 明:返回触摸键2引脚电平状态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0=未检测到有触摸  1=检测到触摸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char Key_IN2_Scanf(void)
{
    return KEY_IN2;
}
/******************************************************************
* 函 数 名 称:Key_IN3_Scanf
* 函 数 说 明:返回触摸键3引脚电平状态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0=未检测到有触摸  1=检测到触摸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char Key_IN3_Scanf(void)
{
    return KEY_IN3;
}
/******************************************************************
* 函 数 名 称:Key_IN4_Scanf
* 函 数 说 明:返回触摸键4引脚电平状态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0=未检测到有触摸  1=检测到触摸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char Key_IN4_Scanf(void)
{
    return KEY_IN4;
}

楼主:
在文件bsp_touchkey.h中,编写如下代码。
/*
* 立创开发板软硬件资料与相关扩展板软硬件资料官网全部开源
* 开发板官网:www.lckfb.com
* 技术支持常驻论坛,任何技术问题欢迎随时交流学习
* 立创论坛:club.szlcsc.com
* 关注bilibili账号:【立创开发板】,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 不靠卖板赚钱,以培养中国工程师为己任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3-11-02     LCKFB-yzh    first version
*/

#ifndef _BSP_TOUCHKEY_H_
#define _BSP_TOUCHKEY_H_

#include "gd32f4xx.h"

#define RCU_IN1     RCU_GPIOC
#define PORT_IN1    GPIOC
#define GPIO_IN1    GPIO_PIN_1

#define RCU_IN2     RCU_GPIOC
#define PORT_IN2    GPIOC
#define GPIO_IN2    GPIO_PIN_2

#define RCU_IN3     RCU_GPIOC
#define PORT_IN3    GPIOC
#define GPIO_IN3    GPIO_PIN_3

#define RCU_IN4     RCU_GPIOC
#define PORT_IN4    GPIOC
#define GPIO_IN4    GPIO_PIN_4

#define KEY_IN1   gpio_input_bit_get(PORT_IN1, GPIO_IN1)
#define KEY_IN2   gpio_input_bit_get(PORT_IN2, GPIO_IN2)
#define KEY_IN3   gpio_input_bit_get(PORT_IN3, GPIO_IN3)
#define KEY_IN4   gpio_input_bit_get(PORT_IN4, GPIO_IN4)

void TTP224_GPIO_Init(void);//引脚初始化
char Key_IN1_Scanf(void);//触摸按键1的输入状态
char Key_IN2_Scanf(void);//触摸按键2的输入状态
char Key_IN3_Scanf(void);//触摸按键3的输入状态
char Key_IN4_Scanf(void);//触摸按键4的输入状态

#endif

楼主:
2.8.4 移植验证
在自己工程中的main主函数中,编写如下。
/*
* 立创开发板软硬件资料与相关扩展板软硬件资料官网全部开源
* 开发板官网:www.lckfb.com
* 技术支持常驻论坛,任何技术问题欢迎随时交流学习
* 立创论坛:club.szlcsc.com
* 关注bilibili账号:【立创开发板】,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 不靠卖板赚钱,以培养中国工程师为己任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3-11-02     LCKFB-yzh    first version
*/
#include "board.h"
#include "bsp_touchkey.h"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bsp_uart_init();

    TTP224_GPIO_Init();
    printf("ttp224 demo start\r\n");
    while(1)
    {
        if(Key_IN1_Scanf() == 1)
        {
                printf("[1]-Touch!\r\n");
        }
        if(Key_IN2_Scanf() == 1)
        {
                printf("[2]-Touch!\r\n");
        }
        if(Key_IN3_Scanf() == 1)
        {
                printf("[3]-Touch!\r\n");
        }
        if(Key_IN4_Scanf() == 1)
        {
                printf("[4]-Touch!\r\n");
        }

        delay_ms(200);
    }
}

楼主:
移植现象:触摸那个区域就打印那个区域被触摸。

楼主:
移植成功案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DBbSCN-CkuNfNOOcznAlQ?pwd=1rqw
提取码:1rqw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A:
这个电容按键是不是就是检测adc啊

网友B(2024-07-31):
也可以将薄薄的纸片(非金属)覆盖在模块的表面,直到触摸的位置正确,即可做成隐藏在墙壁、桌面等地方的按键。这种长时间也没问题吗?是通过按压的压力触摸,还是光感之类的。

网友C(2024-08-31):
这个模块适合应用在需要触摸控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