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GD32F450i USB CDC至GD32F407

楼主(2024-04-30):
移植成功后的代码链接: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yellowmid2013/12095128

记录移植步骤:

1.网上下载了这么个东东(适用于F450i 的CDC程序):,解压进入目录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1.4\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1.4\Project\USB\GD32F450i\USB_Device\CDC_ACM\MDK-ARM;

2.关键修改的地方如下:

楼主:
b.如果硬件用GPIO PA11,PA12来做USB device的D+ D- (用全速IP核),此处只需要把GD32F450修改成GD32F407,如下图然后跳到第3步;

楼主:
如果硬件用GPIO PB14, PB15来做USB device的D+ D- (高速IP核来当全速使),此处修改成USE_USBHS,GD32F407,USE_EMBEDDED_PHY,如下图所示

楼主:
app.c 函数 usb_gpio_config添加gpio 初始化, 如下红色部分所示:

代码改成如下:

void usb_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YSCFG);

#ifdef USE_USBFS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USBFS_DM(PA11) and USBFS_DP(PA12)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elif defined(USE_USBHS)

    #ifdef USE_ULPI_PHY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H);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I);

        /* ULPI_STP(PC0)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0);

        /* ULPI_CK(PA5)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5);

        /* ULPI_NXT(PH4)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4);

        /* ULPI_DIR(PI11)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I,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I,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11);

        /* ULPI_D1(PB0), ULPI_D2(PB1), ULPI_D3(PB10), ULPI_D4(PB11) \
           ULPI_D5(PB12), ULPI_D6(PB13) and ULPI_D7(PB5)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
                        GPIO_PIN_5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
                        GPIO_PIN_5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 ULPI_D0(PA3)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3);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0, GPIO_PIN_0);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10, GPIO_PIN_4);
        gpio_af_set(GPIOI, GPIO_AF_10, GPIO_PIN_11);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0, GPIO_PIN_5 | GPIO_PIN_3);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0, GPIO_PIN_5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els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USBFS_DM(PA11) and USBFS_DP(PA12)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0,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endif /* USE_ULPI_PHY */

#endif /* USE_USBFS */
}

楼主:
3.替换起启文件,把keil里的startup_gd32f450.s把成startup_gd32f407.s,具体比较简单略过

楼主:
修改system_gd32f4xx.c,配置时钟。系统时钟改成168MHz,从而确保USB时间为48MHz,否则USB枚举不成功;

楼主:
枚举成功后,装上GD官网USB驱动,有可能识别不了。因为PID不匹配,需要修改代码里的PID

把PID由0x018A改为0x018B,如下图

楼主:
到此可以正常通讯

楼主:
遗憾:

a.速率太慢;

b.64字节的整数倍未能正常发送,有哪位大神搞定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大神整过  USB_CDC_host吗?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遗憾:

a.速率太慢;

关于发送64个字节整数倍的问题,网上已经有解决方案,一个比较愚钝的方法,就是将64个字节,拆成两次发送,通常您发送的字节数不足64个字节时,驱动会认为这帧数据到结尾了,所以您能正常发送。当您发送的字节数正好是64个字节时,驱动会认为您后面还有数据等待发送。您可能需要补充一个长度为0的数据发送,告诉驱动后面没有数据了。于是您的数据就能正常发送出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遗憾:

a.速率太慢;

其实,USB批量传输还是很快的,全速理论上是12M,由于单片机需要对数据进行编帧解帧等数据处理,通常是可以做到持续6M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通常CDC类虚拟串口,要比普通TTL串口快很多。

网友C:
MCU用USB接口适合做host来连续写外部存储

网友D:
这个移植起来,是不是不用改代码啊

网友E(2024-07-31):
调整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需要哪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