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配置stm32h743 SDRAM

楼主:
本文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h743iit6的硬件FMC外设与与 SDRAM 通信(W9825G6KH)。具体比较深的内容不作介绍。

1.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这里使用的正点原子的stm32h743开发板,板载的是一片SDRAM,型号为w9825G6KH,大小为32MB。

软件准备
需要准备一份 W9825G6KH-6 的数据手册。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elieveziwo/article/details/131372421

楼主(2024-04-30):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选择芯片型号。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楼主: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FMC外设

开发板上SDRAM(W9825G6KH)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原子的板子设计和cubemx默认配置并不符合,需要手动检查修改GPIO(引脚基本不用修改,但最好核对一下)。

楼主:
目前首先是在上图的图形界面中配置引脚,图中的图钉形状的在引脚上了代表已经选上了。

楼主:
根据这些信息,配置SDRAM的基本配置

楼主:
配置时钟树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生成工程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生成的代码配置参数必须正确,这个地方一定要2分频。

楼主:
测试SDRAM读写
3.1 编写SDRAM初始化代码
新建SDRAM初始化文件sdram.h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Bank5_SDRAM_ADDR    ((uint32_t)0xC0000000)
//SDRAM配置参数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2             ((uint16_t)0x0001)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4             ((uint16_t)0x0002)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8             ((uint16_t)0x0004)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INTERLEAVED     ((uint16_t)0x0008)
#define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2              ((uint16_t)0x0020)
#define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uint16_t)0x0030)
#define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PROGRAMMED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uint16_t)0x0200)

uint8_t SDRAM_Send_Cmd(uint8_t bankx,uint8_t cmd,uint8_t refresh,uint16_t regval);
void 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楼主:
然后在sdram.c文件中封装一个向SDRAM发送命令的函数:/* USER CODE BEGIN 0 */
//发送SDRAM初始化序列
void 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
        uint32_t temp=0;

    //SDRAM控制器初始化完成以后还需要按照如下顺序初始化SDRAM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CLK_ENABLE,1,0); //时钟配置使能
  HAL_Delay(2);                                  //至少延时200us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PALL,1,0);       //对所有存储区预充电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8,0);//设置自刷新次数
    //配置模式寄存器,SDRAM的bit0~bit2为指定突发访问的长度,
        //bit3为指定突发访问的类型,bit4~bit6为CAS值,bit7和bit8为运行模式
        //bit9为指定的写突发模式,bit10和bit11位保留位
        temp=(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设置突发长度:1(可以是1/2/4/8)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设置突发类型:连续(可以是连续/交错)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        //设置CAS值:3(可以是2/3)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设置操作模式:0,标准模式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设置突发写模式:1,单点访问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LOAD_MODE,1,temp);   //设置SDRAM的模式寄存器

    //刷新频率计数器(以SDCLK频率计数),计算方法:
        //COUNT=SDRAM刷新周期/行数-20=SDRAM刷新周期(us)*SDCLK频率(Mhz)/行数
    //我们使用的SDRAM刷新周期为64ms,SDCLK=200/2=100Mhz,行数为8192(2^13).
        //所以,COUNT=64*1000*100/8192-20=761
        HAL_SDRAM_ProgramRefreshRate(&hsdram1,761);
}

//向SDRAM发送命令
//bankx:0,向BANK5上面的SDRAM发送指令
//      1,向BANK6上面的SDRAM发送指令
//cmd:指令(0,正常模式/1,时钟配置使能/2,预充电所有存储区/3,自动刷新/4,加载模式寄存器/5,自刷新/6,掉电)
//refresh:自刷新次数
//regval:模式寄存器的定义
//返回值:0,正常;1,失败.
uint8_t SDRAM_Send_Cmd(uint8_t bankx,uint8_t cmd,uint8_t refresh,uint16_t regval)
{
    uint32_t target_bank=0;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if(bankx==0) target_bank=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else if(bankx==1) target_bank=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2;
    Command.CommandMode=cmd;                //命令
    Command.CommandTarget=target_bank;      //目标SDRAM存储区域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refresh;      //自刷新次数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regval;  //要写入模式寄存器的值
    if(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Command,0XFFFF)==HAL_OK) //向SDRAM发送命令
    {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在fmc.c文件中的函数void MX_FMC_Init(void)里面插入如下函数: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hsdram1);//发送SDRAM初始化序列

楼主:
编写SDRAM读写测试代码

① 引入SDRAM驱动头文件: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dram.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宏定义SDRAM的映射地址以及SDRAM的大小:/*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EXT_SDRAM_ADDR          ((uint32_t)0xC0000000)
#define EXT_SDRAM_SIZE                (32 * 1024 * 1024)

uint32_t bsp_TestExtSDRAM(void);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编写测试函数:/* USER CODE BEGIN 4 */
/*
*********************************************************************************************************
*        函 数 名: bsp_TestExtSDRAM
*        功能说明: 扫描测试外部SDRAM的全部单元。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测试通过; 大于0表示错误单元的个数。
*********************************************************************************************************
*/
uint32_t bsp_TestExtSDRAM(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uint8_t *pBytes;
        uint32_t err;
        const uint8_t ByteBuf[4] = {0x55, 0xA5, 0x5A, 0xAA};

        /* 写SDRAM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i;
        }

        /* 读SDRAM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对SDRAM 的数据求反并写入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pSRAM;
                pSRAM++;
        }

        /* 再次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测试按字节方式访问, 目的是验证 FSMC_NBL0 、 FSMC_NBL1 口线 */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pBytes++ = ByteBuf;
        }

        /* 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if (*pBytes++ != ByteBuf)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err;
        }
        return 0;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在main函数中调用:/*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STM32h743 SDRAM Test By Mculover666\r\n");

SDRAM_Init();

printf("SDRAM W9825G6KH Init success\r\n");

if (bsp_TestExtSDRAM() == 0) {
    printf("SDRAM Tes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SDRAM Test fail\r\n");
}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实验结果
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中,在串口助手中查看实验结果:

楼主:
总结于:stm32cubemx读写SDRAM-W9825G6KH不知道为啥,这个地方一定要2分频,不然无法成功: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 STM32F767IGT6 的硬件FMC外设与 SDRAM 通信(W9825G6KH)。

楼主: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楼主: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F767IGT6的核心板。

SDRAM
核心板板载一片SDRAM,型号为 W9825G6KH,大小为 32 MB。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准备一份 W9825G6KH-6 的数据手册。

2. STM32 FMC外设概述
2.1. 什么是FMC
FMC全称Flexible Memory Controller,灵活的内存控制器,顾名思义,其主要作用是:负责向外部扩展的存储类设备提供控制信号。

FMC内存控制器支持的存储设备有:

Nor Flash、SRAM、PSRAM
Nand Flash
SDRAM
网卡DM9000(类存储设备)
此外,FMC外设还可以通过配置与LCD控制器连接,它提供Intel 8080并口模式和Motorola 6080并口模式,并且可以灵活的配置为指定的LCD接口类型。

楼主:
外部设备的地址映射(重点)

从FMC的角度来看,外部的存储设备被分为几个固定大小的Bank,每个bank 256 MB

整个FMC外设映射地址的划分如图:

楼主:
2.3.1. Bank1

Bank1的地址空间为:0x6000 0000 - 0x6FFF FFFF,支持外接Nor Flash、PSRAM、SRAM等设备,还可以外接DM9000等类存储设备。

整个Bank1的地址空间被划分为四个子bank,每个子bank的大小为64MB,刚好对应FMC外设的地址总线(FMC_A[0:25])有26条(2^26=64MB)。

FMC还有两条内部总线ADDR[27:26],用这两路控制片选信号,如下表:

2.3.2. Bank3

只能外接Nand Flash设备。

2.3.3. SDRAM Bank

只能外接SDRAM设备。

楼主: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F767IG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串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CH340换串口,连接到USART1,但是引脚不是默认引脚,需要手动修改。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并修改引脚:

楼主:
配置FMC外设
在配置FMC外设的时候,需要了解所用SDRAM的一些参数

FMC配置

开发板上SDRAM(W9825G6KH)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通过原理图可以看出:

数据总线位宽使用了16bit:FMC D0 - FMC D15;
地址总线位宽使用了13bit:FMC A0 - FMC A12;
BANK选择信号线有两条:FMC BA0 和 FMC BA1;
时钟使能信号使用FMC SDCKE0,片选信号使能使用FMC SDME0,可以看出使用SDRAM区域1;
其它通用信号线:FMC SDNWE、FMC SDNCAS、FMC SDNRAS、FMC SDCLK;
数据掩码信号线使用 FMC NBL0 和 FMC NBL1,分别控制输出高8位还是低8位;

楼主:
根据这些信息,在STM32CubeMX中先配置SDRAM1的基本设置:

楼主:
SDRAM基本参数配置
这部分信息从 SDRAM(W9825G6KH) 的数据手册中即可看到。

① 速度等级:当CL=3时最高速度为166Mhz。因为STM32F767的HCLK=216Mhz,所以需要进行二分频,使SDRAM的时钟频率为108Mhz。

楼主:
行地址宽度和列地址宽度:有A0-A12 总共13条行地址线,有A0-A8总共9条列地址线。

楼主:
最后配置如下:

楼主:
SDRAM时序参数配置
通过之前的设置,SDRAM的时钟频率为108Mhz,一个时钟周期就是9.26 ns,所以下面参数的单位都是9.26ns。

① LoadToActiveDelay:TMRD 定义加载模式寄存器的命令与激活命令或刷新命令之间的延迟,最小值为2个clk。

楼主:
ExitSelfRefreshDelay:从退出自刷新到行有效的时间延迟,最小72ns,所以参数设置为8。

楼主:
SelfRefreshTime:自刷新周期,最小是42ns,所以设置为6。

楼主:
RowCycleDelay(tRC):刷新命令和激活命令之间的延迟,最小值为60,所以设置为7。

楼主:
WriteRecoveryTime:写命令和预充电命令之间的延迟,在CL=3的情况下,最小是2个clk。

楼主:
RPDelay(tRP):预充电命令与其它命令之间的延迟,最小15ns,所以此项设置为2。

楼主:
RCDDelay(tRCD):激活命令与读/写命令之间的延迟,最小15ns,所以设置为2。

楼主:
配置情况如下: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G070RB的最高主频到216M,使HCLK = 216Mhz即可: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测试SDRAM读写
4.1. 编写SDRAM初始化代码
新建SDRAM驱动文件sdram_fmc_drv.h:

/**
*@file    sdram_fmc_drv.h
*@brief   使用 FMC 操作 SDRAM
*@author  mculover666
*@date    2020-08-27
*@NOTE    此驱动测试 W9825G6KH SDRAM芯片通过
*/

#ifndef _SDRAM_FMC_DRV_H_
#define _SDRAM_FMC_DRV_H_

#include "fmc.h"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2             ((uint16_t)0x0001)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4             ((uint16_t)0x0002)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8             ((uint16_t)0x0004)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INTERLEAVED     ((uint16_t)0x0008)
#define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2              ((uint16_t)0x0020)
#define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uint16_t)0x0030)
#define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PROGRAMMED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uint16_t)0x0200)

void SDRAM_Init(void);

#endif /* _SDRAM_FMC_DRV_H_ */

楼主:
然后在c文件中封装一个向SDRAM发送命令的函数:
static int SDRAM_SendCommand(uint32_t CommandMode, uint32_t Bank, uint32_t RefreshNum, uint32_t RegVal)
{
    uint32_t CommandTarget;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if (Bank == 1) {
        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 else if (Bank == 2) {
        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2;
    }

    Command.CommandMode = CommandMode;
    Command.CommandTarget = CommandTarget;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RefreshNum;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RegVal;

    if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 &Command, 0x1000) != HAL_OK) {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最后实现SDRAM初始化的函数:
void SDRAM_Init(void)
{
    uint32_t temp;

    /* 1. 时钟使能命令 */
    SDRAM_SendCommand(FMC_SDRAM_CMD_CLK_ENABLE, 1, 1, 0);

    /* 2. 延时,至少100us */
    HAL_Delay(1);

    /* 3. SDRAM全部预充电命令 */
    SDRAM_SendCommand(FMC_SDRAM_CMD_PALL, 1, 1, 0);

    /* 4. 自动刷新命令 */
    SDRAM_SendCommand(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 1, 8, 0);

    /* 5. 配置SDRAM模式寄存器 */
    temp = (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设置突发长度:1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设置突发类型:连续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          //设置CL值:3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设置操作模式:标准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设置突发写模式:单点访问
    SDRAM_SendCommand(FMC_SDRAM_CMD_LOAD_MODE, 1, 1, temp);

    /* 6. 设置自刷新频率 */
    /*
        SDRAM refresh period / Number of rows)*SDRAM时钟速度 – 20
      = 64000(64 ms) / 4096 *108MHz - 20
      = 1667.5 取值1668
    */
    HAL_SDRAM_ProgramRefreshRate(&hsdram1, 1668);
}

楼主:
编写SDRAM读写测试代码
接下来在main.c中添加SDRAM测试代码。

此测试代码来自安富莱电子。

① 引入SDRAM驱动头文件: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dram_fmc_drv.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编写测试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
*********************************************************************************************************
*        函 数 名: bsp_TestExtSDRAM
*        功能说明: 扫描测试外部SDRAM的全部单元。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测试通过; 大于0表示错误单元的个数。
*********************************************************************************************************
*/
uint32_t bsp_TestExtSDRAM(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uint8_t *pBytes;
        uint32_t err;
        const uint8_t ByteBuf[4] = {0x55, 0xA5, 0x5A, 0xAA};

        /* 写SDRAM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i;
        }

        /* 读SDRAM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对SDRAM 的数据求反并写入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pSRAM;
                pSRAM++;
        }

        /* 再次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测试按字节方式访问, 目的是验证 FSMC_NBL0 、 FSMC_NBL1 口线 */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pBytes++ = ByteBuf[i];
        }

        /* 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if (*pBytes++ != ByteBuf[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err;
        }
        return 0;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在main函数中调用: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STM32F767 SDRAM Test By Mculover666\r\n");

SDRAM_Init();

printf("SDRAM W9825G6KH Init success\r\n");

if (bsp_TestExtSDRAM() == 0) {
    printf("SDRAM Tes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SDRAM Test fail\r\n");
}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 直接指定变量存储到 SDRAM 空间
第4节中的测试方法是使用指针访问SDRAM空间,未免过于麻烦。在实际使用中,可以直接定义一个非常大的数组,将整个数组都存储到SDRAM上,然后动态的使用SDRAM内存空间。

要注意使用这种方法定义变量时,必须在函数外把它定义成全局变量,才可以存储到指定地址上。

楼主:
测试过程如下:

① 定义全局变量并指定绝对地址:

/* 绝对定位方式访问 SDRAM,这种方式必须定义成全局变量 */
uint8_t testValue __attribute__((at(EXT_SDRAM_ADDR)));

楼主:
在main函数中赋值,然后打印:

/* 操作在SDRAM的变量 */
testValue = 0x5a;
printf("testValue is %#x\r\n", testValue);

楼主:
编译,下载,查看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