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头文件

楼主(2024-04-30):
/* 用户代码开始 头文件 */
/**
  ******************************************************************************
  * @文件           : main.c
  * @概要           : 主程序体
  ******************************************************************************
  * @注释
  *
  * <h2>&copy; 版权所有 2022 意法半导体.
  * 保留所有权利.</h2>
  *
  * 本软件组件由ST根据BSD 3-Clause许可证许可,
  * "许可证"; 除非符合许可证,否则您不能使用此文件。
  *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取许可证的副本: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用户代码结束 头文件 */
/*  头文件  ------------------------------------------------------------------*/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  用户私有头文件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用户私有的类型定义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用户私有的宏定义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用户私有的宏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用户私有的变量声明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用户私有的函数原型声明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用户私有的代码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概要     应用程序入口点。
  * @返回值 整型
  */
int main(void)
{
  /* 用户代码开始 1 */

  /* 用户代码结束 1 */

  /* MCU配置--------------------------------------------------------*/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SysTick。 */
  HAL_Init();

  /* 用户代码开始 初始化 */

  /* 用户代码结束 初始化 */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用户代码开始 系统初始化 */

  /* 用户代码结束 系统初始化 */

  /* 用户代码开始 初始化所有配置的外设 */
  MX_GPIO_Init();
  /* 用户代码开始 2 */

  /* 用户代码结束 2 */

  /* 无限循环 */
  /* 用户代码开始 主循环任务 */
  while (1)
  {
   /* 用户代码开始 3 */
    HAL_GPIO_WritePin(LED0_GPIO_Port, LED0_Pin, GPIO_PIN_SET);  /* 将LED0 PB5置1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RESET);/* 将LED1 PE5置0 */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LED0_GPIO_Port, LED0_Pin, GPIO_PIN_RESET);/* 将LED0 PB5置0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SET);  /* 将LED1 PE5置1 */
    HAL_Delay(500);
   /* 用户代码结束 3 */
  }
   /* 用户代码结束 主循环任务 */
}

/**
  * @概要    系统时钟设置
  * @返回值 None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根据指定参数初始化 RCC 振荡器
    * 在 RCC_OscInitTypeDef 结构中。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初始化 CPU、AHB 和 APB 总线时钟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用户代码开始 4 */

/* 用户代码结束 4 */

/**
  * @概要    发生错误时执行此函数.
  * @返回值 None无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用户代码开始 错误处理调试 */
  /* 用户可以添加自己的实现来报告 HAL 错误返回状态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用户代码结束 错误处理调试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报告源文件的名称和源行号
  *              发生assert_param错误的地方。
  * @param  file:  指向源文件名的指针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错误行源编号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用户代码开始 6 */
  /* 用户可以添加自己的实现来报告文件名和行号,
     例如: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用户代码结束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版权所有 意法半导体 *****END OF FILE文件结束****/

网友A(2024-08-31):
确保系统时钟配置正确,以确保ADC和串口能够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