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关于OC7141恒流芯片

楼主(2024-05-02):
我现在用这个芯片做测试,根据资料,Iled=100mV/Rcs,但是当我接一个0.3欧的电阻时,测到Rcs的对地的电压只有70mV,如果换成0.15欧电阻,电压就只有35mV了。根据资料,Rcs电压不是固定的100mV的吗?这个电压有变化除了跟Rcs有关,还跟那个参数有关呢?
另外,我是想得到350mA的电流,应该怎么调 节呢?PWM是5V高电平输出了。

               tyw  注

@tyw :电源我是用程控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
tyw
@chenczyaa :有可能电源内阻太大引起,换个功率大的试试
@tyw :我PWM脚输出已经是高电平了,但是RCS脚的压差就是达不到100mV,测试的经常只有80mV左右,是不是跟供电电路有关?
tyw
按例子做

楼主:
上原理图

楼主:
是不是稳压二极管限流了呢?我用的是BZT52C5V6S。

网友A:
怀疑供电异常,或者坏了哈哈,不然内部运放虚短,一定是100mV,12V下来怎么转的2.5V~6V给恒流源供电,或者看看PCB的地

楼主:
12V通过稳压二极管降到5.6V,然后通过三极管降到5V左右,再供电

感觉这样有问题,三极管能打开么,要是开集电和发射压降7V?改掉吧,或者三极管直接拿掉吧,短接一下
要不要加个自举电容

楼主:
那换一块板试下,有可能是这块板的坏了

楼主:
但是很奇怪,我把RCS换成0.51欧,电压就有98mV

楼主:
RCS接地脚是有铺地的,另外还有个现像,就那个Rcs的电压会在慢慢升的,但是也升不到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供电异常,或者坏了哈哈,不然内部运放虚短,一定是100mV,12V下来怎么转的2.5V~6V给恒流源供电,或者看 ...

说对了,果然是板子有问题,我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