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 高级定时器timer0无法正常输出PWM波形

楼主(2024-05-02):
原本想用高级定时器的中央对齐计数模式来输出SPWM波,但是TIMER0的CH0,CH1等口,都无法正常输出PWM波形,换成普通定时器就可以了,STM32里对于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波形,需要多加一个TIM_CtrlPWMOutputs函数,但是我看了GD32固件库函数,没有类似的,我怀疑是这个问题,有无大佬解答一下啊

网友A:
高级定时器需要打开主输出

网友B:
你这是没配置好吧

网友C(2024-06-07):
对于GD32芯片的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波形的问题,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首先,请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高级定时器的中央对齐计数模式,并且已经正确配置了通道的输出模式和极性

网友D:
我觉得GD32芯片的固件库可能没有提供与STM32相同的TIM_CtrlPWMOutputs函数,但是您可以手动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E:
您可以尝试手动设置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控制寄存器(OCxCR)中的OCxPE(输出比较x预装载使能)和OCxM(输出比较模式)位,以及使能定时器的输出比较通道。这些操作可以在您的代码中直接访问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F:
建议您还可以查阅GD32芯片的参考手册和技术资料,以获取更详细的关于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波形的配置和控制的信息

网友G:
那你加一下?自己写一个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H:
你是不是没用高级定时器啊?

网友I:
一般PWM输出得看你的定时器是否支持的

网友J:
其实用IO的高低电平翻转应该也是OK的吧

网友K:
那你换成普通定时器呗,既然普通定时器都是好使的

网友L:
你可能是按照ST的逻辑弄了,其实你看官方的例程看看?是否能直接实现呗

网友M:
是不是输出没有配置啊

网友N:
在 STM32 中,确实需要调用 TIM_CtrlPWMOutputs 函数来使能 PWM 输出,但在 GD32 的固件库中,这个函数可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或者不需要显式调用。

网友N:
在 GD32 的固件库中,确保正确配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通道输出模式和比较值后,定时器应该能够自动开始生成 PWM 信号,无需额外调用使能函数来激活 PWM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