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DMA问题

楼主(2024-05-02):
应用很简单,通过DMA把UART接收到的数据放到指定的内存缓冲区rx_buffer[].
每次接收8个字节数据,下一次数据覆盖上一次.
这个过程本来可以无需CPU参与自动完成.无论串口发送的快慢都无需关心,需要时直接读取数据缓冲区就行了.
但是用CW32每次数据块接收完成都要重新写一下repeat位,这个过程官方例程是开了DMA接收中断里面完成这导致数据接收密集时频繁中断.本来DMA就是帮助CPU处理数据搬运工作,上面这个过程用STM32的DMA完全不需要CPU参与,CW 搞个写REPEAT位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为了避免一些专利限制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迫不得已吧

网友C:
应该就是使用层面上的应答机制吧

网友D:
一般是每家的DMA机制问题,控制的应该也是内层的寄存器

网友E(2024-07-22):
是不是对缓冲区的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F:
DMA机制控制的应该也是内层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