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C8T6核心板输出供电问题

楼主(2024-05-02):
我使用STM32F103C8T6核心板的type C供电,一个3.3v引脚和GND引脚连接了su-03t语音模块,语音模块工作正常。但当核心板使用SWD接口上的3.3v引脚或核心板上的一个3.3v引脚供电,另一个3.3v引脚和GND引脚连接su-03t语音模块,语音模块工作异常,无法播报语音。使用ch340烧写器的3.3v供电也可以正常工作。
su03t使用手册原文:功耗 平均工作电流: 60mA 供电范围供电电压 3.6V ~ 5.5V,一般 5V 供电,供电电流>200mA
我还傻傻的用万用表电流档测su03t的VCC和GND,导致烧了俩块STM32F103C8T6核心板。
求大神分析分析为什么使用3.3v引脚供电,语音模块工作异常,无法播报语音。但使用type C供电,语音模块正常

楼主:
su03t可以3.3v供电

网友A:
五一还不休息,看看你供电之间有没有其他的二极管啥的,或者直接3.3功率够不够

网友B:
看你写的不是su03t的电压范围是3.6-5吗

网友C:
看不明白是怎么供电,不过大概率是供电的功率不够导致

网友D:
你这语音模块最低工作电压都3.6V了

楼主:
我大概知道了,芯片3.3v供电。带负载后使用vcc 3.6v到5v供电。vcc是带负载时的供电引脚,3v3为芯片的供电。使用vcc时,5v输入会降压3.3v为芯片供电。
我用type c 5v供电给核心板降压到3.3v,,再使用3.3v引脚接su03t的vcc,自以为的它能正常工作,其实是一种不正常工作状态。可能已经处于一种危险的临界状态。
直接使用3.3v给核心板供电,再使用3.3v引脚接su03t的vcc,打破了临界状态,导致彻底无法语音播报。

网友E:
是不功率不够啊

网友F:
电流不足

网友G:
你这个最低工作电压要求3.6V了,另外你用芯片的3.3V估计带在载能力也不够。

网友H:
是有地方功耗太大吗

网友I:
STM32F103C8T6 核心板可能有保护机制,当某个引脚上的电流超过其额定值时,会切断供电或触发保护,这可能导致 su-03t 失去供电。

网友J:
由于您使用万用表电流档直接测量 su-03t 的 VCC 和 GND,这可能导致电流过大,从而损坏了 STM32F103C8T6 核心板或 su-03t 语音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