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带载母线电压波动问题

楼主(2024-05-02):
在做三相逆变器,发现一个诡异的情况,就是随着带载的增加,母线的波动也会随着增大;带载1kw ,母线可以稳定在410v以内,带载3kw,母线会飙升到450v;这个是母线电容不够多,还是泄放电阻不够大;现在是给母线电容两端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功耗1.6w;母线电容是1.0mF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功率,母线电压和母线电容大小的关系,以及如果母线电容足够,是否增加泄放电阻可以解决,还是说直接调小pid参数?

网友A:
前级是二极管整理吧?

带的不是纯阻性负载?

网友A:
逆变器母线电容的大小主要跟纹波相关,低频的,找个公式不难

网友B:
410 450V 是你自己电路检测的吧
是不是功率大了,地线干扰大 引起
改检测电路 并个小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