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59内存访问错误

楼主(2024-05-02):
项目背景是片上微型图像处理,故在函数中申请了一个大数组,发现芯片自动分配的内存会覆盖全局变量:这是在一个函数里面:其中size_ = 126, channels = 3,也就是说申请了126 * 126 * 3的数组,其中output_img_array是全局变量数组

这是运行结果:
test3也就是那个全局变量,显然它竟然被申请的局部变量数组给覆盖了!导致实际调试的时候凡是对该局部数组的覆写,都会直接导致数据损坏、单片机跑飞。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是我的问题还是芯片设计缺陷?

楼主:
后面几个图不要看,就是前两张,后面的图我不知道怎么删

网友A:
只有两个图啊

网友B(2024-06-30):
这个问题通常不是芯片设计的缺陷,而是因为你在函数中定义了一个非常大的局部数组,超出了堆栈的容量,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B:
在很多嵌入式系统中,堆栈的大小是有限的,并且被预分配的。

网友C(2024-08-21):
局部变量确实会改变的啊

网友D:
一般来说,进入到这个局部函数之后,局部变量就会被刷回来了

网友E:
所以一般数组都定义为全局变量就好好了

网友F:
不都是用const让这个数组不变化吗

网友G:
其实可以加关键词的,这样就好了

网友H:
我的建议是用静态变量或者修饰词试试

网友I:
你定义的数组也没给赋值,编译器一般是要给赋值的

网友J:
这种确实容易覆盖吧,因为你没加从const啊

网友K:
这图里那个是全局变量?

网友L:
局部数组也改成全局变量是不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