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无刷电机控制板居然没炸

楼主(2024-05-03):
自学电机控制好几个月了,第一次画无刷电机控制器的板子居然没炸,没想到还能正常转,就是算法方面我自己不会搞,不懂什么叫FOC和那些变换,现在只能当个有刷电机来用。。我画的太差了,地线振荡干扰一直没去掉,这个干扰会干扰到旋变电路,导致只有8位分辨率。。

电路
用CW32F030C8T6驱动电机和解码旋变,没检测电流。

H8口接那种三个引脚的电位器的中间引脚,两边的接GND和3.3V来控制,单片机42脚按键7按下后进入旋变自动校零模式,电位器有输入电机会旋转,不转再按一下校零。。算法搞的不怎么好用。。

JLCEDA专业版工程

简单测试程序,只有正转

实物

最开始画的把1117 3.3给画反了,烧了好几片才发现。。我这布局这走线真是丑到家了。。

电机是买的拆机的,不到100元1.7KG,里面很多铜还有强磁很划算

实物演示视频,最后面演示了用8毫米钻头钻木头,算法搞的不行,只能当普通有刷电机来用。。。还得继续学

网友A:
楼主的技术非常厉害呀,不知有没有伺服电机的线路图资料。

网友B:
用上了PCB,可喜可贺。再用洗板水洗一下焊接残渣,好看不说,还可以减少漏电隐患。

网友C:
这是一个粗糙的设计,要求不要太高了。

网友D:
实践经验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非常厉害呀,不知有没有伺服电机的线路图资料。

学了好几个月电机控制才摸到门在哪里,还得继续努力。
记得以前别的论坛上下载过EP100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了PCB,可喜可贺。再用洗板水洗一下焊接残渣,好看不说,还可以减少漏电隐患。 ...

飞线的GND上有很大振荡干扰,于是画成板子试试,不过还是没消除,可能驱动MOS管子部分搞的有问题。 洗板水还没买啦,我搞的什么都丑,就算画成板子还是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粗糙的设计,要求不要太高了。

是的,没炸能正常运行已经是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经验积累,

恩,没办法我基础不行,只能用过实践来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了好几个月电机控制才摸到门在哪里,还得继续努力。
记得以前别的论坛上下载过EP100的电路图

收到,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

网友E: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F:
楼主这个电机不错,某宝没找到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啥意思

改符号麻烦就没改,地线上干扰很大,于是把单片机部分地和MOS管部分的地用电感隔开试了试,好像没效果。 现在MOS部分开关有很大高频振荡干扰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电机不错,某宝没找到同款。

不算邮费才80元,做工非常好,1.7千克,里面很多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5euchbn1bcd&id=716282714512&spm=a1z09.2.0.0.31db2e8dUILSpq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算邮费才80元,做工非常好,1.7千克,里面很多铜。

非常感谢!这是带旋转变压器的,所以买一个来测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线的GND上有很大振荡干扰,于是画成板子试试,不过还是没消除,可能驱动MOS管子部分搞的有问题。 洗板 ...

把信号、功率回路的回流路径画出来,避免信号回流路径与功率回路重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信号、功率回路的回流路径画出来,避免信号回流路径与功率回路重叠就可以了。 ...

MOS管栅级也有振荡,等试试调整下电阻看看有没有改善,GND倒是分开了,只是旋变解码电路里面是方波RC滤波后再放大的,RC后是小信号,GND上稍微有点干扰放大后就很大了,被干扰后旋变解码分辨率只有8位了。干粗活倒是可以,以后想改成干细活的还得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