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51系列mcu的WDT reset功能不起作用

楼主(2024-05-03):
我参照库函数的WDT reset代码写的,里面除了WDT_Open(1024); 和 WDT_Clear();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有效操作,为什么我不喂狗的时候mcu也不会reset重启呢?是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吗?void main (void)
{
    uint8_t   ct;

        WDT_Clear();
    WDT_Open(1024);

        GPIO_LED_QUASI_MODE;
/* Note WDT timer base is LIRC 10Khz*/
    Enable_UART0_VCOM_printf();
    printf("\n\r  Test start MCU reset ");
    WDT_Clear();

    Read_CONFIG();
    SFRS = 0;
    printf ("\n\r Now config value is :   ");
    for(ct=0;ct<5;ct++)
    {
            SFRS = 0;
            printf ("\r 0x%X", IAPCFBuf[ct]);
        WDT_Clear();
    }
    SFRS = 0;
    printf("\n\r  WDT Reset enabled in CONFIG ");
    WDT_Clear();

    printf ("\n\r ");
    printf("\n\r  P32 connect to VDD, WDT not reset ");
    WDT_Clear();
//--------------------------------------------------------
//Warning:
//Pleaes always check CONFIG WDT disable first
//only when WDT reset disable, WDT use as pure timer
//--------------------------------------------------------
    while (GPIO_LED)
    {
        WDT_Clear();
    }
    while(1);

}

楼主:

我看库函数里有两种方式,一个是WDT的reset,还有一个是interrupt 方式。我想选用reset方式,应该就是WDT_Open就可以了吧?

楼主:
解决了,需要在烧录工具上勾选WDT时钟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