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母线电流检测,短路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24-05-03):
是否可以通过简单的比较器电路去检测母线上的采样电阻,实时检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平,比较触发中断,实现短路保护功能;下图FO即为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触发中断保护

参考技术文档找类似的电路设计如下,想讨论下这种方式的可靠性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采样电阻的阻值小,正常工作电流与电路电流形成的压差有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采样电阻的阻值小,正常工作电流与电路电流形成的压差有好大? ...

是的,50mR采样电阻 ,10A 触发保护电流,压差0.5V,比较器的参考源如果单纯用分压电路给出的话,也容易不准确

网友B:
我的方法是,电阻采样电流后用运放放大,通过比较器触发PWM的异常控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电阻采样电流后用运放放大,通过比较器触发PWM的异常控制端。 ...

之前也有使用SOP8封装的 LM358 双通道运放去替代比较器(图一,U10 原本是LM358 ,LM293实现不了电压跟随器的设计),使用其中一个通道做电压跟随器,输出一个需要的参考电平;然后用另一个通道做比较输出,实现了短路保护功能,就是查看运放和比较器的响应时间,运放会带来一些延迟,因为是高压应用的场合,短路保护响应速度越快,对功率器件损失应该也可以少一些

网友C:
这个设计相当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相当奇葩

这个是低压24V的设计,应该有考虑EMC,虽然作用不大

楼主:
上面三个电阻是三电阻采样的设计,确实单电阻也能实现无感的算法,三电阻采样可以减少算法的设计,更加实时观测电流,获取转子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有使用SOP8封装的 LM358 双通道运放去替代比较器(图一,U10 原本是LM358 ,LM293实现不了电压跟随 ...

可以用高速运放的。

网友D:
采样电阻电压通过运放放大之后,再经过比较器,这样可以提高保护的可靠性

网友E:
很有借鉴意义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F:
采样电阻是不是需要匹配电机功率

楼主(2024-06-15):
引用 网友F:
采样电阻是不是需要匹配电机功率

电阻有功率参数,肯定要考虑阻值和过电流的设计的

网友G:
母线电流一般用采样电阻来实现,然后通过监测电流实现保护。

网友H:
比较器的选择应考虑到母线电流的特性和采样电阻的电压变化范围

网友H:
尺寸和位置的选取也影响到电流检测的精度和响应速度。

网友H:
确保比较器电路和采样电阻的电源稳定性,以及抑制来自电机或其他电路部分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