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START-F405测评】串口通讯

楼主(2024-05-03):
      上期借助雅特力官方主推的“AT32 Workbench图形化配置软件”进行工程设计,此次就官方提供的“AT32F402_405_Firmware_Library_V2.0.6.zip”工程示例包,展开此次串口通讯的话题。打开“printf”例程,工程路径:“AT32F402_405_Firmware_Library_V2.0.6\project\at_start_f405\examples\usart\printf”,该工程只用到串口输出,在此基础上添加串口接收功能接口函数。通过“AT_START_F405_V1.0_SCH”原理图文档,可知连接了AT-Link-EZ模块端的Type-C接口,意味着连接串口1。
       再者,我们需要查看管脚复用功能参考手册,以及需要注意串口状态寄存器的设置,主要查看“RM_AT32F402_405_CH_V2.00.pdf”文档,复用功能以及状态寄存器标志位设置正确后,才能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处理接收数据。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需要注意bit5、bit6两个位
        接下来编写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在“at32f402_405_usart.c”中添加部分代码,见如下
#include "at32f402_405_conf.h"

u32 USART_RX_status = 0;
u8 USART_RX_FLAG = 0;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Res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tus & 0x0020) == 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tus & 0x0040)  //接收到0x0d
                        {
                                if(Res != 0x0a)USART_RX_status = 0; //接收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else
                                {
                                        USART_RX_status |= 0x0020;     //接收完成
                                        USART_RX_FLAG = 0x01;
                                }
                        }
                        else   //还没接收到到0x0d
                        {
                                if(Res == 0x0d)USART_RX_status |= 0X004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tus & 0X3fff] = Res;
                                        USART_RX_status++;
                                        if(USART_RX_status > USART_REC_LEN -1)USART_RX_status = 0;  //接收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main.c中具体代码实现如下:
#include "at32f402_405_board.h"
#include "at32f402_405_clock.h"
#include "string.h"

//用于命令解析用的命令值
#define LED3ON        1
#define LED3OFF        2
#define LED4ON        3
#define LED4OFF        4
#define COMMANDERR        0XFF

extern u16 USART_RX_status;
extern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extern u8 USART_RX_FLAG;

//将字符串中的小写字母转换为大写
void LowerToUpp(u8 *str,u8 len)
{
        u8 i;
        for(i=0;i<len;i++)
        {
                if((96<str[i])&&(str[i]<123))
                str[i]=str[i]-32;
        }
}

u8 dataprocess(u8 * str)
{
        u8 commanddata = COMMANDERR;
        if(strcmp((char *)str,"LED3ON")==0)commanddata = LED3ON;
        else if(strcmp((char *)str,"LED3OFF")==0)commanddata = LED3OFF;
        else if(strcmp((char *)str,"LED4ON")==0)commanddata = LED4ON;
        else if(strcmp((char*)str,"LED4OFF")==0)commanddata = LED4OFF;
        return commanddata;
}
__IO uint32_t time_cnt = 0;

int main(void)
{
  u8 len = 0;
  u8 temp_string[100]={0};
  u8 command = COMMANDERR;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while(1)
  {
        if(USART_RX_FLAG == 0x01)
        {
                len = USART_RX_status & 0x3fff;
                sprintf((char *)temp_string,"%s",USART_RX_BUF);
                LowerToUpp(temp_string,len);
                command = dataprocess(temp_string);
                if(command != COMMANDERR)
                {
                        printf("receive command data: %d\r\n",command);
                        switch(command)
                        {
                                case LED3ON:
                                        if(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LED3_GPIO,LED3_PIN)==RESET)
                                                printf("LED3 already ON!\r\n");
                                        else
                                                at32_led_on(LED3);
                                        break;
                                case LED3OFF:
                                        if(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LED3_GPIO,LED3_PIN)==SET)
                                                printf("LED3 already OFF!\r\n");
                                        else
                                                at32_led_off(LED3);
                                        break;
                                case LED4ON:
                                        if(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LED4_GPIO,LED4_PIN)==RESET)
                                                printf("LED4 already ON!\r\n");
                                        else
                                                at32_led_on(LED4);
                                        break;
                                case LED4OFF:
                                        if(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LED4_GPIO,LED4_PIN)==SET)
                                                printf("LED4 already OFF!\r\n");
                                        else
                                                at32_led_off(LED4);
                                        break;
                        }
                }
                else
                {
                        printf("此命令无效!\r\n");
                }
                USART_RX_status = 0;
                USART_RX_FLAG = 0;
                memset(USART_RX_BUF,0,sizeof(USART_RX_BUF));
        }
    else
    delay_ms(500);
  }
}
由以上源码可知,可通过Type-C数据线连接到电脑端,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LED3ON”、“LED3OFF”、“LED4ON”、“LED4OFF”字符,即可对板上的LED3、LED4进行开、关控制,#define LED3ON:接收数据状态值1,#define LED3OFF:接收数据状态值2,#define LED4ON:接收数据状态值3,#define LED4OFF:接收数据状态值4;当然命令中字母的大小写均有效,不是其中的字符则会打印输出“此命令无效!”提示信息。中断函数中主要注意USART_STS寄存器的第5位与第6位的值。进行编译下载,调试效果。
       在PC端上的串口调试助手上发送指定字符,则可实现对板上的LED3、LED4控制。
      两盏灯同时被点亮的状态如下:

网友A:
把配置工具和开发工具集成到一起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板的USB好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