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BOOST BUCK 是由谁来决定

楼主(2024-05-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给一个电池组充电的时候,充电过程如下图所示,请问什么时候用BUCK芯片,什么时候用BOOST芯片,用BUCK还是BOOST是由电池组的额定电压决定的还是恒压恒流芯片决定的呢,谢谢。

网友A:
这里应该事buckboost电路

网友B:
四开关升降压?
也有可能是个同步的buck可以反向放电

网友C:
看电路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事buckboost电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开关升降压?
也有可能是个同步的buck可以反向放电

对,是四开关的同步升降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四开关的同步升降压

4开关的,就是靠开关管ON/OFF时间的比例来实现升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