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我的软件不支这样的定义

楼主(2024-05-04):
我用的软件不支持
sfr P2 = 0xa0;
sbit P21 = P2^1;
这样的头文件,请问各位怎么解决。

楼主:
Keil C51 V961,谢谢你。

网友A:
具体是啥提示?警告?报错?
截图看看呗

楼主:
楼上的说对了。就是警告“warning C318:can't open file 'STC8H'”,我盘到今早10点才搞好了。原来是要这样写:#include  <STC8H.H>,唉,几年不搞,这次搞一开始就来个下马威。

网友B:
你下载库。。。 不用自己搭工程啊

网友C:
大概率是开发环境有变化了,不同的编译器支持的语言不一样,对应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

网友D:
原来是库的问题,学习了